A500变频器报E.UVT

楼主(2012-10-29):
一台A500变频器,一拖6台电机,电机并联。启动后加速到39Hz后报E.UVT故障,复位后再启动还是到39Hz就报故障。后模拟调速,运行到30Hz转了1分多种后又报故障,复位后继续还是报故障,再故障复位就复不了位了,一直报故障。 此变频器好久没用,前一天试一55KW电机,运行2分多钟正常。另这台变频器寸动无反应,参数也不能修改,请教高手解惑。  本人刚接触三菱变频器,希望多多指导。

网友A:
低电压,变频器要修了,原因好多种。1  面板排线接触不好。2  可控硅接触不好     3  驱动板坏

楼主:
谢楼上的 受教了 哈哈

网友B:
不知道EUUT  的搞定没有哦。应该是驱动板坏的多。

楼主:
没搞好,现在不争着用,不行找人修

网友B:
呵呵,是三菱A540L的吧。这个故障主板和驱动板都有可能,先换一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