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不能新建项目 FTAP版本不匹配

楼主(2012-10-29):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4-07-3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没有高人回答吗?

网友B(2016-05-17):
我也遇到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网友C(2016-07-20):
Answer

If FactoryTalk Security is enabled for RSLogix 5 v8.0, FactoryTalk Service Platform version 2.50 (CPR9 SR5) or higher is required.

If FactoryTalk Service Platform upgrade is not allowed, need disable FactoryTalk Security as below:

CONTROL PANEL --> PROGRAMS AND FEATURES --> Click on RSLOGIX 5 ENGLISH 8.00.00 (CRP9)

Click on CHANGE button --> NEXT --> MODIFY

RSLogix 5 English should be highlighted and select NEXT

Security Options/ Enable Factory Talk Security box should be un-checked ( this is done by default when you go to modify)

Click NEXT and INSTALL

网友D(2018-03-14):
引用 网友C:
AnswerIf FactoryTalk Securi...

这个是正确的做法啊

网友E(2018-05-1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