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施耐德PLC编程手册

楼主(2012-10-29):
求一个施耐德PLC编程手册!

楼主:
新接触的施耐德PLC,程序看不太懂,有一条是这样写的:%TM8.P := %IW0.11,请高手指点这条是用时间继电器比较?还是什么意思?IW0.11是什么输入?我在下面的梯形图中都没发现0.11!

网友A:
IW0.11是数字量输入模块 第一个模块  第12个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