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是否支持同时使用PLSY脉冲输出4路?

楼主(2012-10-30):
台达EH3是否支持同时使用PLSY脉冲输出4路?

即,是否可以同时执行4路脉冲输出指令执行?

我的意思是,我想用Y0、Y2、Y4、Y6同时发四路脉冲让四台伺服或步进电机同时运行,那么EH3系列是否能支持?

网友A:
Eh3功能比EH2还多一些,一会我下载手册给你看看,你也下载一下。www.deltagreentech.com.cn,看看新的技术手册描述。

楼主: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Eh3功能比EH2还多一些,一会我下载手册给你看看,你也下载一下。www.deltagreentech.com.cn,看看新的技术手册描述。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记得有次用台达的PLC可把我给害苦了。因为说明书上写得是有两路脉冲输出,可当我用在设备上的时候才发现些PLC是有两路脉冲输出,可两路脉冲不可以同时输出,嗨,真害人!看台达的说明书你可得用心去看,不然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次用台达的PLC可把我给害苦了。因为说明书上写得是有两路脉冲输出,可当我用在设备上的时候才发现些PLC是有两路脉冲输出,可两路脉冲不可以同时输出,嗨,真害人!看台达的说明书你可得用心去看,不然你会后悔的!

兄弟,你用的是哪个系列PLC?

网友C:
是的啊!有输出的时候;不代表可以同时输出;

所以在选型之前要仔细看一下选型手册啊!!!

杺!

网友:
你要看指令,PLSY同时输出2.多了就不行

网友D:
时空呀!车总是行家,找他讨论讨论···

网友E:
上面所说资料是可以同时执行四路输出,但是实际运用得出什么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两路输出很正常了。 三路也用过。

四路还是第一次!所以不敢打包票一定行,不过你可以尝试下。应该问题不大的1

网友F:
可以的,4路输出脉冲,无论是PLSV,PLSY,DDRVA.DDRVI都是可以的,台达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不可以4路同时输出,但实验下来,是可以4路一起输出的。

网友G:
可以的,还可以做插补呢,三菱的那个功能弱多了。

网友H: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的啊客服服务还是不错的,4路没用过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的啊客服服务还是不错的,4路没用过内容的回复:

这样的问题还是在工控网论坛里讨论更为现实,台达客服确实可以,但是真的要咨询台达技术支持电话的话,一般这类问题很少能给你确切答案的!

网友I:
可以同时输出4路脉冲啊,我用了好几个了,EH2的好像只有40点的可以,而且可以达到200K的

网友J(2013-12-28):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次用台达的PLC可把我给害苦了。因为说明书上写得...

 那怎么才能同时输出比如CH0中的Y0和Y1 作为AB相同时输出?

网友K(2014-02-17):
   我用台达EH3-40PLC,带两台伺服、两台步进。型录上说可以4路同时输出,但我的设备上只要3路同时输出,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很需要验证一下,我可以写个程序试试,看能不能4路同时输出。如果您的问题已解决,那就算了。

网友L:
4条单轴运动指令应该是可行的,至于2条双轴运动指令,需要试一试。

网友M:
可以的  前面两路可以达到100KHz,后面两路20Kz,-------青岛台达代理商  13863976193

网友N(2014-05-18):
EH的是可以同时输出脉冲的

网友O(2015-07-21):
三菱的不可以,两路同时输出,有一路必须是等一路输出完了才能输出。。。哎~~真是坑闪爹。。

网友P:
回复内容:我试了下DVP-64EH,有CH0和CH1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试CH2和CH3发脉冲就有问题了,步进电机像抽筋似得,而且方向还不管用,问了技术支持,也没有给我答复。兄弟你用过64点吗?有的话帮我试一下。

引用 网友K:
我用台达EH3-40PLC,带两台伺服、两台步进...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我试了下DVP-64EH,有CH0和CH1可...

  用过,没问题。步进运行不正常首先要看细分设置合不合理、脉冲频率要在200K以下。

如果有方向信号尤其要注意2点:一是方向信号要先于脉冲信号置ON,二是方向信号对干扰很敏感,我有一次试机时把方向信号线(不是屏蔽线)线放在线槽外可以,放在线槽内就定位不准,原因是线槽内有动力线。尽管都要求布线强电与弱电要分开,但对于不是很复杂的设备来说,分开布是很麻烦的,所以实际使用中布在一个线槽内是常有的事。这个要特别注意。

网友Q:
4条单轴运动指令应该是可行的,至于2条双轴运动指令,需要试一试

网友R:
可以同时使用。在四轴取料机械手上使用很好。

网友P(2015-08-21):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4路输出脉冲,无论是PLSV,PLSY,DDR...

我试过DVP-64EH3的,不行。你怎么看

网友S:
到底行不行啊,马上就要选型了

网友T:
可以使用drvi指令,我一直用这个指令,PLSY从来没用过

网友:
可以的,我在烟花机上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