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数模转换模块Q68DAIN参数配置和程序示例

楼主(2012-10-30):
小弟第一次用Q系列PLC,对D/A转换模块Q68DAIN不是很熟悉,要实现功能:把PLC内部数据寄存器D20~D27的数字值转换为4~20mA模拟量输出,所以把一些相应的硬件配置和软件参数设置如下,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望指点,不胜感激~~~~~~~~

1.硬件配置图

2.软件参数配置图:

3.D/A转换梯形图:X90(模块READY)  ,X99(运行条件设置完成标志),Y99(运行条件设置请求),Y91~Y98(CH1~CH8输出允许/禁止)

网友A:
既然是Q系列的话,使用这些模块就不要再使用FROM或TO命令了,请使用GX Configurator-AD 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来配置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大概看了一下手册,用GX-Configurator来配置的话的确比较省事,我下载GX-Configurator DA安装后,在工具-智能模块-start后,发生如下报警提示:

点击确定后出现:

没有办法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系统问题,谢谢

网友B:
有时候觉得用GX-Configurator来配置不习惯。

楼主:
系统已经正常运行,软件用GX-WORKS2来配置,很方便,在智能模块里进行设置就可以了,FROM和TO程序都可以省略掉,整体感觉用Q型号的PLC的话用GX-WORKS2比GX-DEVELORPER方便一点,但是 GX-WORKS2运行整体感觉有点缓慢,特别是打开或者关闭软件的时候,三菱电机自动化需要更进一步改进。

网友C(2017-03-28):
对: 怎么在gx works配置模拟量参数,还要另外编程吗

网友D(2018-12-13):
真是一个好的资料 学下

网友E(2019-01-19):
引用 网友D:
真是一个好的资料 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