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485转换器接上了不能通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30):
我买了一个rs232/485转换器接上之后怎么通讯都灭有反应,我放在其他的设备上也能通讯,是不是我的显示屏的串口有问题?

RS232转换器 232转485无源转换器

网友A:
显示屏供电电源是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显示屏供电电源是多少V的

他是24V

网友C: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

网友D:
标准的rs232通讯有握手信号。转成485后就没有这个信号了。rs232/485转换器只能用在没有握手信号的232通讯中。

网友E:
本人认为,除了楼上说的因素以外,可能还有一种原因,是电压不够,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