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伺服控制器维修F220的故障处理

楼主(2012-10-30):
  在力士乐伺服驱动器维修过程中,我们总结了力士乐伺服器维修F220故障的处理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让深圳元发伺服驱动器维修工程师给大家分享力士乐伺服驱动器维修F220故障的处理方法。

一、力士乐伺服驱动器维修F220故障现象:制动电阻器过载关机

  1、从机械部件上获得的能源再生能量已超过制动电阻器(漏泄电阻)能力。超过电阻器最大能量后,驱动器将根据设定的错误反应关机,从而保护漏泄电阻不被高温损坏。

  1、力士乐伺服器维修F220故障原因

  机械机构消耗电机上的能量过大。

  2、力士乐伺服器维修F220故障处理方法

  功率过大→减小加速度值。能量过大→减小速度。检查驱动器的安装情况。也可能需要增装一个漏泄电阻模块。

  二、力士乐伺服驱动器维修F220故障现象:漏泄电阻器被当作充电电阻器装入直流总线电容器。

  1、力士乐伺服器维修F220故障原因

  如果把电源故障作为报警信号编入程序,就有可能进行主回路的软启动(即通过主回路上的漏泄电阻器启动控制器)。在发出此报警信息后,控制器没有立即使装置进入停止状态(即驱动器继续从主回路上或电源),那么漏泄电阻监控器可能会被触发。

  2、力士乐伺服器维修F220故障处理方法

  SGP20 版本诊断信息 E 和诊断信息F 的说明 4–6DOK-DRIVE*-SGP-20VRS**-WA01-EN-P DCA 编译

  a. 将电源故障和欠电压均设定为致命报警,驱动器就可以避免电源继续从主回路输入。

  b. 发出此报警后,控制器立即将设备/ 机器关闭。

  c. 将欠电压参数设定为错误,驱动器就可以在出现错误时关闭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