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三菱触摸屏软件故障

楼主(2012-10-30):
 在触摸屏维修工作中,我们时常遇到软件故障而头疼,就元发触摸屏工程师遇到的触摸屏软故障而言,最多的是三菱触摸屏维修软故障,假设你要是遇到三菱触摸屏软故障后该怎么办呢?下面让深圳元发触摸屏维修工程师教给大家分享常见的三菱触摸屏软件故障。
、触摸屏的触摸定位不准确,如何校准?
    答:进入触摸屏系统菜单设置界面,选择‘校准’菜单,精确点击【+】
号直到返回菜单设置界面即可。
、实用菜单功能的启动方式?
    答:1.无工程数据时,上电之后,触摸OK键即可以显示实用菜单。 2.显示编写的画面时,默认出厂设置是触摸左上角,即可显示实用菜单。 3.在画面中设置扩展功能开关,选择实用菜单,即可显示实用菜单。
3、在使用部件移动时,当部件移动到一定位置时会无法显示?
    答:在使用部件移动时,如果部件的图形有一部分移动到显示区域之外时,部件将无法显示。
4、GT Designer2上为何不能选择工具栏里的图标?
    答:只需初始化工具栏即可正常显示工具栏(图标)。在GT Designer2软件中选择“工程”菜单/“绘图环境”,并点击“工具栏”选项卡中的“全部复位”按钮
5、使屏幕保护功能无效?
    答:在系统信息中,通过将“自动屏幕保护无效信号”置于ON,可以使应用程序(设置)中设置的屏幕保护功能无效
6、GT D3软件中“库”调用设定?
    答:在软件中选择 视图—一览表窗口—库一览表 即可
7、如何调整开关的有效区域,显示区域?
    答:在画面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触摸区域 边框区域即可。
8、报警删除功能如何制作?
    答:可以在相应动作开关中对键代码进行设置,具体可以设置为‘删除’或‘全部删除’
9、趋势图表显示能否将每一变化点所处的时间进行显示?
    答:趋势图表显示无法记录采样点的采样时间,可以使用历史趋势图表和日志功能来记录趋势图表中采样点的时间。
10、请教可以在GTD3工程使用的密码设定?
    答:工程中使用用户登录,就可以防止登录用户之外的阅览。并且为用户提供了工程安全等级(5级)可以限制每一个用户的读去/写入。
11、GOT的背光灯熄灭时,操作相关的按钮,按钮动作仍然会执行?
    答:GOT的背光灯熄灭后,显示屏变黑,无法看到监视画面,此时当前画面中的触摸开关仍然是有效。如操作者随意触摸显示屏达到点亮背光灯的目的,如果触摸到相关按钮开关,该按钮开关的功能会被执行。
12、GOT1000可否在通过以太网连接时实现透明功能?
    答:不可,只有在总线连接、CPU直连和串行通信模块连接时才可以实现透明功能。同时PLC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版本在8.0以上。
13、如何调整开关的有效区域?
    答:选择需要调整对象,单击右键,然后调整编辑触摸区域和边框区域。
14、用户报警能否实现语言切换?
    答:不可以,用户报警只能用基本注释,基本注释不能使用语言切换功能。
15、部件移动方式中“轨迹”和“移动”的区别是什么?
答:轨迹:不清除显示的部件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移动:清除显示的部件后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16、使用DU软件中设置的F1F6的键的动作,使用GTD2软件打开后,怎么无效了?
    答:两者不能相互转化,F1 F6键的功能需要在GTD2中重新进行定义.
17、GT Designer2启动不希望出现启动向导?
    答:1 选择【工程】 【绘图环境】的“操作”选项卡。2 在绘图环境对话框的“操作”选项卡中,在“显示新建工程向导”的选择框内取消钩选。
18、
提问:GOT制作画面的时候,怎么在数值输入中输入实数?
    答:数值输入选项中数据长度选择32位,"选项"中的数据类型选择"实数".
19、小数位数的自动调整是什么意思?
    答:根据设置的小数位数,显示相应的几位小数,实际在PLC中的值还是一个整数。
20、数值输入和按键重叠可以吗?
    答:可以重叠,将数值输入设置为前面图层,按键设置为后面图层,可以输入数值,可以执行开关,但与触摸区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