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view32通讯问题,很费解啊。

楼主(2012-10-30):
现有一台工控机,无com口,8台电表支持RS 485 MODBUS通讯,怎么实现工控机上RSview与电表直接通讯呢?由于项目成本,PLC买不起啊。

网友A:
通过modbusRTU方式进行组网;但还要看RSview是否有modbusRTU的驱动才行;没有COM的话;可以加一个PIC板卡转COM口的;最好选一个一带4的分开通信比较好;

如果不支持modbusRTU的驱动的话;可以通过OPC来过度一下;使用OPC服务器带modbusRTU驱动的;先和仪表通信正常了;再用RSview来读取OPC比较通用!!!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B:
OPC的方式,比较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一点吗?我是新手,太多不懂了,谢谢

楼主:
对:bhdxzgp关于通过modbusRTU方式进行组网;但还要看RSview是否有modbusRTU的驱动才行;没有COM的话;可以加一个PIC板卡转COM口的;最好选一个一带4的分开通信比较好; 如果不支持modbusRTU的驱动的话;可以通过OPC来过度一下;使用OPC服务器带modbusRTU驱动的;先和仪表通信正常了;再用RSview来读取OPC比较通用!!! 希望你能成功!! 内容的回复:

rsview怎样读取后台数据,在哪发送报文,望前辈能耐心点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