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单片机和PLC

楼主(2012-10-30):
我这学期学PLC,下学期就要学单片机了!我想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专攻,作为以后工作方向。请问哪位前辈能分析分析两者学习所需基础,难易程度,以及就业前景!

网友A:
两个都学最好。不要二选一。

网友B:
PLC主要是应用,单片机主要是开发,看你自己选择吧,不过建议都不要放松。

网友C:
学习单片机或PLC与你要选择的专业有关,如想从事仪器仪表设计,应学习单片机为好,如想从事自动化控制,应学习PLC,二者难度相当,单片机设计离不开硬件集成电路的设计,PLC设计要懂得强电控制电路的设计思路,就是说要有较好的强弱电基础理论才行。

网友D:
这个都学学没关系的。以后就业看机会再专攻一个好了。觉得PLC入门容易些。工资差不多都是有高有低的吧。PLC主要用在非标设备上,单片机主要用在电子产品上。

网友A:
3楼言之有理。

网友E: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F:
现在就都学习了吧,工作后专攻也是一样的。它们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都学习了吧,工作后专攻也是一样的。它们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网友H:
单片机比PLC难多了!前者只有一些基本指令,需要搭配C语言实现相应功能;待遇不错,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后者主要是线圈通断、执行应用指令;待遇一般,顶级水平就是搞流水线、特殊模块应用、线速度等。

网友I:
两个都学最好。不要二选一;

学好的单片机对于理解PLC的东西比较有好处;因为PLC本身就是单片机来开发的;

PLC更注重应用;编程和学习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最好二者都要好好学!!没有什么坏处!!

网友J:
搞单片机难度大不少,硬件电路、微机原理、汇编或C语言都要熟悉才行。

相对而言,PLC门槛要低很多,我见过很多搞PLC的对于硬件电路方面的基本知识都不清楚。现在的PLC对于电气设计人员硬件方面的要求大大降低了,但是门槛低了会的人也就多了,所以待遇要上去的话也不容易。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观点。

使用单片机,产品的开发成本高,但使用成本低,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

使用PLC正好相反,产品的开发成本低,使用成本高,适用于定制类的产品。

建议两者都学。

网友L:
同意楼上说的学好的单片机对于理解PLC的东西比较有好处;因为PLC本身就是单片机来开发的;

PLC更注重应用;编程和学习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最好二者都要好好学!!没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