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自学习模式

楼主(2012-10-30):
    自学习的参数设定往往根据所使用的电机类型(感应电机或PM电机)而异,根据实际用途、变频器的控制模式、电机的设置环境等条件,选择最佳的自学习模式。包括旋转型自学习、停止型自学习、线间电阻自学习、V/F节能控制用自学习、惯性自学习等。为了得到更为精准的电机参数,建立电机模型,不同的使用条件需要不同的自学习模式。

    请结合自己的实际应用,包括设计、调试和使用中的具体案例给予说明。

    由于是第一次发帖,悬赏分数不多,请原谅

网友A:
     变频器的自学习模式一般是看你现场对变频器的使用方法进行选择的吧?

网友B:
变频器手册是调试用的!没有他!就等于少了一双眼睛一样!怎么摸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变频器中好像有这个功能,但只在变频器对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要求选用吧!

网友D:
很多的,不过只要慢慢摸索就好了,变频器基本设定的参数就那么多,按照步骤一步步做下去就好了.

网友E:
用过,但不是很精,今天看了一遍,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