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iBUS:无需占用PPI口的新款西门子S7-200转以太网模块

楼主(2012-10-30):
CP243-iBUS是大连德嘉国际电子CP243i(西门子S7-200转以太网)的升级版产品。
它与原CP243i的区别是:
1、原CP243i需独占一个PPI口,现CP243-iBUS是通过总线连接不需要占用PPI口
2、原CP243i不需要外接电源,现CP243-iBUS需要外接24V电源。

新品CP243-iBUS实拍图:

楼主:
使用手册详见www.dl-winbest.cn

更有与wincc直连的通过总线连接无需占用PPI口的新款ETH-ibusI产品。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另外一款新品,PPI扩展模块,只要是您的屏是标准的西门子PPI协议,就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详情见www.dl-winbest.cn

楼主:
当您的PPI口占满时,可以通过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连接昆仑通态的触摸屏TPC7062KX

www.dl-winbest.cn

网友A:
大连德嘉国际CP243-iBUS以太网转换器

使用手册

概述:

       CP243-iBUS是目前最流行的西门子S7—200 PLC用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便,对用户完全透明,无需在上位机和PLC中添加任何程

序和驱动,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

       它使西门子S7—200可以通过以太网与各种知名上位软件(如组态王、Wincc、力控、Intouch等)实现远距离、高速通讯, 并可

以同时连接Step7-MicroWin对西门子S7-200 进行编程。它可以通过Internet实现跨地域数据传送。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模块

CP243—1功能相似,可代替西门子PPI rs232 cable、USB-PPI、CP243-1。

       它同时具有西门子USB-PPI(S7-200编程电缆)的功能,和西门子CP243-1的大部分功能,可以固定在导轨卡槽上,非常的方便。

跟西门子200的模块是一样的,可以同时导轨安装和螺钉安装。

CP243-iBUS特点:

1、CP243-iBUS是不用在S7-200PLC中做任何工作,连上就可使用的方便产品

2、TCP/IP通道为2个(注:仅可为二台上位机服务,在同一台上位机中可同时运行PC_Access和MicroWin 4.0)

3、CP243-iBUS需外接24V电源,它上排右起第二个端子是24V正,上排右起第三个端子是24V地.

电源
24V外接供电
保护类型
电感线圈隔离
尺寸(长X宽X高)mm
80x71x62

       一、硬件连接方式:

              1)线型方式:即一台PLC(s7-2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直接用交叉线(RJ45 网线)相连。

              2)星型方式:即一台PLC(s7-2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2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

                                    2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中间需加以太网交换机,用直联线(RJ45 网线)将交换机与各设备相连。

               最常见的连接方式是线型。

               使用好的网线通讯距离可达100米,太远距离就要加一对光纤收发器和光缆了,距离可达4公里,在200米之内可在中间加一个交

换机,起到中继的作用。

       二、CP243-iBUS转换器的设置:

       CP243-iBUS的参数设置是通过IE浏览器来进行设置的,此时与CP243-iBUS转换器相连的PLC要上电,CP243-iBUS要外接电源同

时要将CP243-iBUS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线型用交叉线(RJ45 网线)星型用两条直联线(RJ45 网线)由交换机连接到CP243-iBUS

和计算机】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 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

192.168.1.222就可进入CP243-iBUS的主菜单(如图所示):

       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

网友B:
又见国产设备;

网友C:
真有毅力,各大论坛都发广告,在亿万都有托。

网友A(2012-12-06):
引用 网友C:
真有毅力,各大论坛都发广告,在亿万都有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