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时变频器输入电流要比输出电流大很多?( 探讨)

楼主(2012-10-30):
拿5.5KW6级电机做试验(空转),变频器运行在50HZ时用钳形表测量输入端电流均为0.9A左右,输出端电流却达到6.8A左右,查看变频器显示电流也在6.8左右。更换过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效果却是相同的,本人不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输出电压和输出电压都差不多是380V,为什么电流相差甚大?求原创点拨?

网友A:
很正常,功率因数问题

网友B:
到底是输入大于输出还是输出大于输入?

楼主不妨核实下?

网友B:
电流波形非正弦波,畸变严重所以钳表测不准

网友C:
这个问题得考虑能量守恒定律,输入功率因数高,基本上接近1;电机空载情况下输出功率因数低,大概在0.1到0.2;考虑变频器效率大概为0.95;再加上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本身就存在一定误差。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会有0.9和6.8这么大的差距了。

你如果将负载逐渐加到额定值,输出电流就慢慢接近输入电流了。

也可以想象为什么在一定负载下,将频率逐渐降低,输出电流反而增大了

楼主:
对:HOTEAM关于到底是输入大于输出还是输出大于输入?楼主不妨核实下?内容的回复:

输出电流大于输入,每次输出电流在6.8左右,输入电流却只有0.9左右

网友D(2015-01-19):
广州晟龙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为企业解决功率因数不高、节能省电,减少生产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