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室防静电地板怎么接地,有没有相关标准?

楼主(2012-10-30):
DCS控制室防静电地板怎么接地,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A:
建议增加相对湿度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国家标准对设计有严格的要求,见《GB 50611-2010 电子工程防静电设计规范》。

楼主:
怎么找不到有免费下载的

网友C:
防静电地板都是有金属支架支撑的,然后金属支架是接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防静电地板都是有金属支架支撑的,然后金属支架是接地的

况且金属支架下边铺设铜箔,并且必须良好接地。

前几天刚做了一个机房的工程,早知道就拍些照片回来了

网友E:
我记得仪表系统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欧姆,而现在管线之类防静电是小于100欧姆。若不对请师傅给予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找不到有免费下载的

下载很多的,给你连接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ownLoadJump.aspx?id=2012103023235200001&type=datum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F(2012-12-02):
我公司长期提供以下产品:

各种信号隔离器,例如型号为 AW-1SAAXD(输入:4~20mA,输出:4~20mA,电源:24V DC)

各种通讯协议转换器,例如Modbus转DP,型号为AWMD/DP-8A

联系方式:13611591313  陈经理

网友G:
我们DCS控制室铺的防静电地板没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