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各位高手帮帮小弟,我等着急用呢

楼主(2012-10-30):
如何用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要用时间继电器,就用普通的继电器,用PLC程序来实现。就是当我按下启动时,通过程序它执行正转或者反转。正转和反转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最好是西门子的。

网友A:
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

启动按钮是控制正转还反转呢;

还是只要用一个三位按钮;正转位;停止位;反转位呢;

还是二位选择正转和反转;再加上一个启动与停止按钮呢;这两种形式是不是一样的啊!!

后面用继电器再控制电机的接触器;来实现正转和反转!!

网友B:
       这个简单呀,用 PLC 控制当然不再需要外部时间继电器啦,直接在 PLC 内做定时器输出控制两个接触器就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啦 !

      输出两个 Q 点控制正反转两个接触器,在 PLC 程序中条件满足就输出 Q 点就行,其实就是将继电器图倒过来就是 PLC 程序梯形图

网友C:
见下面程序:

    说明:I0.0 为正转按钮,I0.1 为反转按钮,I0.2 为停车按钮,Q1.0 为正转运行输出,Q1.1 为反转运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呀,用 PLC 控制当然不再需要外部时间继电器啦,直接在 PLC 内做定时器输出控制两个接触器就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啦 !      输出两个 Q 点控制正反转两个接触器,在 PLC 程序中条件满足就输出 Q 点就行,其实就是将继电器图倒过来就是 PLC 程序梯形图

有程序吗?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见下面程序:    说明:I0.0 为正转按钮,I0.1 为反转按钮,I0.2 为停车按钮,Q1.0 为正转运行输出,Q1.1 为反转运行输出。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

网友A:
对:hagaga关于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见下面程序:    说明:I0.0 为正转按钮,I0.1 为反转按钮,I0.2 为停车按钮,Q1.0 为正转运行输出,Q1.1 为反转运行输出。内容的回复: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 内容的回复:

这样说还不明白啊?最好还是找点书好好看一下吧;

他这是说输入连接按钮信号;和输出连接电机信号;

楼主:
对:bhdxzgp关于回复内容:对:hagaga关于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见下面程序:    说明:I0.0 为正转按钮,I0.1 为反转按钮,I0.2 为停车按钮,Q1.0 为正转运行输出,Q1.1 为反转运行输出。内容的回复: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 内容的回复:这样说还不明白啊?最好还是找点书好好看一下吧;他这是说输入连接按钮信号;和输出连接电机信号;内容的回复:

我要用的是一个按钮,不是三个,三个就好做了

网友C:
你的这句话“如何用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是明显的说用2个按钮吗,为了使电机停才又多加1个按钮。如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没有停车功能),见下图: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你的这句话“如何用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是明显的说用2个按钮吗,为了使电机停才又多加1个按钮。如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没有停车功能),见下图:内容的回复:

哦,谢谢啊。我是菜鸟,呵呵。不过你上面用了3个按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用的是一个按钮,不是三个,三个就好做了

一个按钮来控制正反转和停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在没有其他连锁的情况下怎么区分正转还是反转。所以建议此控制与其他设备连锁。

下面的程序我是加了连锁的,LZ可以参考下

从其他某设备上取了一个信号M1.0,当次设备运行(停止)时,按启动按钮I0.0,电机正转(反转),再按一次电机停止

网友C:
回9楼:不是用了3个按钮,是一个按钮,即:I0.4,只不过在图中出现3次而已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回9楼:不是用了3个按钮,是一个按钮,即:I0.4,只不过在图中出现3次而已 内容的回复:

我说的是你第一次发的那个图

网友F: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一共两个按钮,一个启动,一个停止。那你要实现正反转,那我就问你了什么时候正转,什么时候反转呢?就是说正反转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对:czjdlwb关于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一共两个按钮,一个启动,一个停止。那你要实现正反转,那我就问你了什么时候正转,什么时候反转呢?就是说正反转的条件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

就是我按下启动,程序里就有正反转的功能,当我要用到正转时,直接用中继控制输出,当我不要用的时候,电机就没有输出

网友G:
我想问一下用两台1.5KW单相电动机带一台要求功率3.0单相电动机的玉米脱粒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