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PLC实现最小二乘法

楼主(2012-10-30):
  现在想用200PLC实现最小二乘法,X-时间,Y-检测压力。压力通过EM231模块进行采集。有公式,但是需要用到for 循环和累加器,之前从未用过200的这些指令,自己写的程序四个累加器根本不够用。项目很急,悬赏100分,解决了可以追加分数。谢谢各位!

网友A:
模拟量的读入,转换成数字量,也学习学习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4-20mA的压力传感器,测量值需经过一下转换:

输入转换:X=32000×(AIWx-6400)/(32000-6400)

楼主:
对:dianqi100关于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4-20mA的压力传感器,测量值需经过一下转换:输入转换:X=32000×(AIWx-6400)/(32000-6400)内容的回复:

数字量转模拟量我会,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公式:

x是时间,通过触摸屏设置。y是检测压力,每一秒采集一次数据,采集次数由x决定。

采集程序如下:

M1.0为检测压力开始的条件,T39为检测压力时间,实时压力保存在VD100中(已通过数模转换),然后由VD2000,VD2004……地址保存实时压力。

x平均值已通过等差公式求出来。y的平均值在以上公式的基础上加了如下程序:

将AC1中的实时数据放入VD400中进行累加,VW54为检测时间,每秒钟检测一次,所以y的平均值为累加后的值除以检测时间。现在不知道VD400中的数据会不会累加。如果不会的话,用for循环语句怎么编程。依此编写x平方和y平方,累加器不够用。

网友C:
上面的程序不应用前沿“P”,因为VW200=0比较相等时,如用前沿P此程序只能执行i一次,故VD400中的数据是不会累加的。把2个“P”及N 去掉就可以了,即在VW200=0的间隔时间内,每扫描一次,就执行1次累加,再将AC1加4。。。

网友D:
不错。工程导航网:www.gkdir.com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上面的程序不应用前沿“P”,因为VW200=0比较相等时,如用前沿P此程序只能执行i一次,故VD400中的数据是不会累加的。把2个“P”及N 去掉就可以了,即在VW200=0的间隔时间内,每扫描一次,就执行1次累加,再将AC1加4。。。 内容的回复:

程序没有写完整,网络21和网络20上升沿之前的程序是一致的。可以实现累加,已经试过了。就是如果需要三个以上的指针的话,除了AC1,AC2,AC3之外,其他的指针L和V怎么用。和累加器用法一样吗?

楼主:
用了三个累加器,实现了x、y求和以及x平方的和。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上面的程序不应用前沿“P”,因为VW200=0比较相等时,如用前沿P此程序只能执行i一次,故VD400中的数据是不会累加的。把2个“P”及N 去掉就可以了,即在VW200=0的间隔时间内,每扫描一次,就执行1次累加,再将AC1加4。。。 内容的回复:

VW202是时间的十位,VW200是时间的个位,VW202大于10时程序开始执行,每增加一秒VW200有个上升沿,程序可以反复执行,进行累加。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模拟量的读入,转换成数字量,也学习学习 内容的回复: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采用2楼的公式(4-20mA电流)写入子程序: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模拟量的读入,转换成数字量,也学习学习 内容的回复:

压力范围为0-2.5公斤(0-250KPa),简化公式后程序如下: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模拟量的读入,转换成数字量,也学习学习 内容的回复:

最后在子程序中对其进行调用即可。

楼主:
对:dianqi100关于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4-20mA的压力传感器,测量值需经过一下转换:输入转换:X=32000×(AIWx-6400)/(32000-6400)内容的回复:

多谢您的回帖!

网友E:
你先说一下你那个公式, X,Y 上面的一横杠 是仕么意思?  要是BOOL 量就是取反的意思。

网友C:
回6楼:“除了AC1,AC2,AC3之外,其他的指针L和V怎么用”,可以用双字存储器(如VD90)代替累加器(AC1或AC2等)用法与用AC1一样:

网友C:
回8楼:“VW202是时间的十位,VW200是时间的个位,VW202大于10时程序开始执行,每增加一秒VW200有个上升沿,程序可以反复执行,进行累加。 VW200是时间的个位,它的计时单位是什么?是秒,还是mS? 你的程序是用比较指令,即使用VW200与0比较,VW200=0才会产生一“P”沿脉冲,执行一次运算。当VW200由=0执行加计数,其VW200的值就≠0,只带VW200计数65535个数后,VW200才会又=0,VW200与0比较指令才能发出第二次“P”。你说“每增加一秒VW200有个上升沿”,就是说VW200在1秒内计满65536个数,这计数频率F=65535HZ=65.5KHz,有这么高的时钟脉冲?即使有,1秒只i运算一次,如需运算几百次,这程序不是太慢了吗。不了解你的程序,仅从你说的提出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F:
单从公式讲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子程序,公式每执行一次调用一次,检测时间知道了,那么计算次数也就知道了,用计数器控制调用次数(相当于FOR循环),子程序内计算当前采集次数的各个变量直接存储在VD中应该能够完成计算公式。

网友G:
为什么非得用FOR和N呢,为了克服15楼的问题,我感觉还是用中断指令,不受扫周期的影响

网友H:
这个真的不错,继续讨论!咱学习学习!

楼主:
对:miy_gongkong关于你先说一下你那个公式, X,Y 上面的一横杠 是仕么意思?  要是BOOL 量就是取反的意思。 内容的回复:

是平均值的意思。

楼主:
对:PLC技术军团-沈阳-稻草人关于单从公式讲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子程序,公式每执行一次调用一次,检测时间知道了,那么计算次数也就知道了,用计数器控制调用次数(相当于FOR循环),子程序内计算当前采集次数的各个变量直接存储在VD中应该能够完成计算公式。 内容的回复:

的确可以做成子程序,现在主要是先试试程序能不能在主程序中实现。唯一不恰当的地方是不需要计数器,因为子程序有其调用的条件。

楼主:
对:西门子200爱好关于为什么非得用FOR和N呢,为了克服15楼的问题,我感觉还是用中断指令,不受扫周期的影响 内容的回复:

这个也是我们总工的意思,现在主要是先看看能不能实现这段程序。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回8楼:“VW202是时间的十位,VW200是时间的个位,VW202大于10时程序开始执行,每增加一秒VW200有个上升沿,程序可以反复执行,进行累加。 ”VW200是时间的个位,它的计时单位是什么?是秒,还是mS? 你的程序是用比较指令,即使用VW200与0比较,VW200=0才会产生一“P”沿脉冲,执行一次运算。当VW200由=0执行加计数,其VW200的值就≠0,只带VW200计数65535个数后,VW200才会又=0,VW200与0比较指令才能发出第二次“P”。你说“每增加一秒VW200有个上升沿”,就是说VW200在1秒内计满65536个数,这计数频率F=65535HZ=65.5KHz,有这么高的时钟脉冲?即使有,1秒只i运算一次,如需运算几百次,这程序不是太慢了吗。不了解你的程序,仅从你说的提出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内容的回复:

SORRY.之前解释有误。上面的程序是将实时时间T39(100ms)经过DIV(整数与双整数相除)后传给VD200,VW202为商,VW200为余数。整数与双整数均为有符号十进制数,所以余数范围为0-9,商的单位为s。

楼主:
现在程序已经解决了,就是用了上升沿加三个指针。最近有些忙,等闲下来把程序传上来和大家分享。最小二乘法是研究生期间学的知识,没想到项目中也能用的上,看来只要学了,都是有用的,除非我们自己不会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