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MicroWIN V4.0 SP9没有帮助文件

楼主(2012-10-30):
随着win7、win8的相继普及,目前在市场上新买的笔记本几乎都是win7的系统了,据说还不能换成XP的。这样一来,很多工控软件的安装变得非常麻烦。上周我在一个win7的笔记本上,成功安装了STEP 7-MicroWIN V4.0 SP9,能上下载,能监控,但是就是没有帮助文件,百思不得其解,还望哪位高人给予指导。

网友A:
     WIN 7 对很多工业软件都不支持呀,建议还是 XP 吧,或是试试将别的电脑的帮助文件 COPY 到你的 WIN7 系列文件的安装目录下看看

网友B:
目前工控软件使用的时候最好还是使用XPSP3的比较稳定;

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C:
以后应该会该进的,必经,这是潮流呀!

网友D:
微软出了软件WIN7下可以模拟XP系统,百度一下就知道

楼主:
新买的笔记本根本就装不上XP的系统啊,只有win7旗舰版,要么是64位的,要么是32位的。

西门子一直在紧跟微软的系统,比如这块SP9的编程软件,就是专门应用于win7的系统。

对于上面的问题,我细细查过,需要一个微软的补丁KB917607,但是我找了一下,找不到这个补丁。

网友E:
以后用起来真的很麻烦。我就喜欢用XP

网友F:
win7 的不是没有帮助,是要安装一个打开帮助文件格式的补丁http://blog.csdn.net/sunfor/article/details/7065044

我的win8系统 一开始也打不开,后来打了补丁之后就可以了 ,你到这个网站上下载我百度搜到的给你

网友G:
是STEP 7-MicroWIN V4.0 SP9没有帮助文件吗?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你的软件没有安装完整。

网友H:
不可能啊我也是win7但是我的有帮助啊

网友I(2014-01-22):
引用 网友F:
win7 的不是没有帮助,是要安装一个打开帮助文件格式...

你的方法真心有用,我的现在打开了,谢了

网友I:
qsyz的方法管用,下载安装补丁就OK了

网友J(2015-04-19):
win7查看.hlp帮助文件办法(安装KB917607补丁包)请到官方下载

32位win7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A/8/9A8FCFAA-78A0-49F5-8C8E-4EAE185F515C/Windows6.1-KB917607-x86.msu

64位win7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A/8/9A8FCFAA-78A0-49F5-8C8E-4EAE185F515C/Windows6.1-KB917607-x64.msu

网友K(2015-05-20):
引用 网友F:
win7 的不是没有帮助,是要安装一个打开帮助文件格式...

这方法真管用,现在能打开帮助了,谢谢!

网友L(2015-12-19):
我也试试看,目前也无法打开帮助

网友M(2016-03-21):
我的是XP系统,该怎么办,哪里可以下载??求,大神>>

网友N:
的确大部分软件还是在XP下运行稳定

网友N:
期待软件提供商能够适应时代发展 软件能够适应各种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