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调制解调器M20终端型和S7-200实现远程服务

楼主(2012-10-30):
问题:
如何通过2个M20终端型GSM调制解调器来设置与SIMATIC S7-200的远程服务?

解答:
需要如下硬件来设置通讯:

  1. PC/PPI电缆(10 位; 9600 波特; DTE (零调制解调器适配器设备), DIP 开关的设置:0 1 0 1 1)
  2. SIMATIC S7-200 CPU22X
  3. 两个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
  4. 一个 1:1 适配器 (公插头) (如果使用LME公司生产的FIS或EMS,在PIN 7和PIN 8间需要有另外的连接)。

框图:

注意事项:如果想用LME公司生产的FIS或EMS,适配器的PIN 7到PIN 8 间加额外连接是必需的。

为了能够用两个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进行同SIMATIC S7-200的远程通讯,必须做如下组态:

步骤 1:GSM 要求

  1. 使用 3.3V SIM 卡。
  2. 网络通讯提供者必须支持至少9600波特的数据传输率。
  3. 两个SIM卡的数据传送都必须来自该网络通讯提供者。一些网络通讯提供者为数据传送分配有单独的电话号码。
  4. 始终把PUK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PUK = SIM卡所使用的超级PIN。见附加信息)

警告:
请严格遵照上述的操作顺序。稍许的差错就会导致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与SIMATIC S7-200 的连接,或者是STEP7 MicroWIN V3与SIMATIC S7-200的连接不能被正确的建立。在要输入的AT命令中(比如,用于PIN的初始化和传送), 0始终是指数字零。

步骤 2:在STEP7 MicroWIN V3中生成远程和本地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所用的初始化条目。

  1. 启动STEP7 MicroWIN V3。
  2. 打开通讯窗口,选择PC/PPI电缆作为通讯媒介。
  3. 选择“属性”。
  4. 激活PC/PPI电缆的“调制解调器连接”,然后选择正确的COM端口。
  5. 在这个窗口及下个窗口中选择“确认”。

步骤 2a:组态远程(下面的)调制解调器

  1. 双击远程(下面的)调制解调器
  2. 选择“添加”。
  3. 分配实际名,比如:“M20 Initialization”
  4. 选择“组态”然后在相关域中输入如下语句:

    初始化字符串

    AT&F0Q0V1&C1&D0S0=1+IFC=0,0

    通讯字符串

    +IPR=9600

    后缀:

    &W0^M

  5. 选择“扩展”。
  6. 在“通讯时间超时”域中输入6000毫秒然后点击“确认”。
  7. 选择10-位通讯。
  8. 选择“确认”。

步骤 2b:组态本地(上面的)调制解调器

  1. 双击本地(上面的)调制解调器。
  2. 选择“M20 Initialization”或者已赋予的名。
  3. 选择“组态”然后在相关域中输入下列语句:

    初始化字符串:

    AT&F0Q0V1&D0+IFC=0,0

    通讯字符串:

    +IPR=9600

    前缀:

    ATDT (音调拨号)

    后缀:

    ^M

    悬挂字符串:

    ATH0

    间歇时间:

    60 秒

  4. 选择“扩展”。
  5. 在“通讯时间超时”域中输入6000毫秒
  6. 选择“确认”。
  7. 选择“确认”。
  8. 选择10-位通讯然后选择“确认”。

步骤 3:在STEP7 MicroWIN V3中生成把PIN传送到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所用的初始化条目。

步骤 3a:本地(上面的)调制解调器的PIN码组态

  1. 双击本地(上面的)调制解调器。
  2. 选择“添加”。
  3. 分配一个名,即:“M20 PIN transfer”。
  4. 选择“组态”然后在相关域中输入以下命令:

    初始化字符串

    AT+CPIN="1234" (1234 代表 PIN)

    通讯字符串:

    无输入

    前缀:

    无输入

    后缀:

    ^M

    悬挂字符串:

    无输入

    超时时间:

    60 秒

  5. 选择“扩展”。
  6. 在“通讯时间超时”域中输入6000毫秒。
  7. 选择“确认”。
  8. 选择“确认”。
  9. 选择10-位通讯然后选择“确认”。

步骤 3b:远程(下面的)调制解调器的PIN组态

  1. 双击远程(下面的)调制解调器。
  2. 选择“M20 PIN transfer”。
  3. 选择“组态”然后在相关域中输入下列命令:

    初始化字符串:

    AT+CPIN="1234" (1234 代表 PIN码)

    通讯字符串:

    无输入

    后缀:

    ^M

  4. 选择“扩展”。
  5. 在“通讯时间超时”域中输入6000毫秒。
  6. 选择“确认”。
  7. 选择“确认”。
  8. 选择10-位通讯然后选择“确认”。
  9. 步骤 4:传送PIN与开始初始化

    警告:严格按指定的次序执行以下步骤:

    必须在初始化之前将PIN码传送到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否则,后传送PIN码时初始值会被覆盖,从而不能建立与S7-200 CPU的连接。

    步骤 4a:把远程M20终端的GSM调制解调器连接到PC上的COM端口

    1. 双击远程(下面的)调制解调器。
    2. 为远程(下面的)调制解调器选择“M20 PIN transfer”。
    3. 选择“组态”。
    4. 点击“程序/测试”。
      几秒钟后会出现“错误”然后显示一条出错消息。必须忽视这条出错消息。但是,几秒钟后,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应该登录到网络通讯提供者上。此时,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的LED常亮。
    5. 选择“确认”。
    6. 选择“确认”。
    7. 选择“M20 Initialization”或者已赋予的名。
    8. 选择“组态”。
    9. 点击“程序/测试”。
      几秒钟后出现“成功”。
    10. 选择“确认”。
    11. 选择“确认”。
    12. 现在把PC/PPI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远程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上,将另一端连接到S7-200 CPU上。把PC/PPI的DIP开关到设置为:10 位, 9600 波特, DTE (激活的零调制解调器适配器) DIP开关的设置:0 1 0 1 1

    步骤 4b把本地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连接到你的PC

    1. 双击本地(上端)调制解调器。
    2. 选择“M20 PIN transfer”或已赋予的名。
    3. 选择“组态”。
    4. 点击“程序/测试”。
      几秒钟后会出现“错误”然后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必须忽视这条错误消息。但是,几秒钟后,M20终端 GSM调制解调器应该登录到提供者上。此时,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上的LED常亮。
    5. 选择“确认”。
    6. 选择“确认”。
    7. 选择“M20 Initialization”或者已赋予的名。
    8. 选择“组态”。
    9. 点击“程序/测试”。
      几秒钟后出现“成功”。
    10. 选择“确认”。
    11. 选择“确认”。

    步骤 5: 连接调制解调器

    两个调制解调器现在都登录到了网络通讯提供者上(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上的LED灯始终点亮)并且已经将要求的初始值传送到了M20终端的两个GSM调制解调器上。
    现在双击“连接调制解调器”,在打开的窗口中输入远程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的电话号码。(用于数据传送的合适的号码)。几秒钟后,“拨号”窗口关闭并且两个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完成互相连接。

    额外的信息

    1. STEP7 MicroWIN V3中的调制解调器条目
      STEP7 MicroWIN V3中的每个调制解调器的条目都包括一个用于本地调制解调器的“标签”和一个用于远程调制解调器的“标签”。具体打开两个标签中的哪一个取决于在“通讯设置”窗口中所做的选择。所以您可以使用一个条目并仍然可以把不同的初始值和PIN码传送到调制解调器上。
    2. STEP7 MicroWIN V3中使用不同的协议
      如果在STEP7 MicroWIN V3中执行“程序/测试”功能,STEP7 MicroWIN V3启动并把相关函数传送到调制解调器上。过去必需先把调制解调器设置成STEP7 MicroWIN的设置(波特率等)。但在STEP7 MicroWIN V3中无需这样做了,因为STEP7 MicroWIN V3会以三种最常用的基本设置将发送到调制解调器上。只有在当这三种设置发生错误时,才有必要像以前一样,使用诸如超级终端的软件来设置调制解调器。
    3. 传送PIN码到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时出现出错消息
      当STEP7 MicroWIN V3 中开始传送PIN码时,STEP7 MicroWIN V3期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响应(“0” = “OK”)。由于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必须先核实PIN码,因此响应的时间会显得过长。这就是当传送PIN码时,STEP7 MicroWIN V3为何会在几秒钟后会出现错误的原因。检查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上的LED是否常亮?如果是的话,那么PIN码已经被正确的传送且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也已经连接到了网络通讯提供者。
    4. 按“确认”进行对条目的确认
      按“确认”始终确认在窗口中所有的条目。否则当退出相关的窗口时,输入的条目不会被储存在STEP7 MicroWIN V3中。
    5. STEP7 MicroWIN V3 升级或安装新版本的STEP7 MicroWIN
      单独的保留这些指令。否则,当重新安装STEP7 MicroWIN或者更新/升级时,可能会丢失这些条目。
    6. PUK码 (超级 PIN码)
      不要忘记SIM卡不接受不正确的PIN码。不正确的PIN码发送三次后,SIM被锁住,只能通过输入PUK码来重新释放。
    7. 使用标准调制解调器以及,用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作为远程调制解调器的远程服务
      如果想要实现从标准调制解调器到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的远程服务,只能够使用带下列MLFB:6ES7 2xx-xxxx1-xxxx (计划于02/00发布)的S7-200。
      此外,STEP7 MicroWIN的版本要高于V3.02。
    8. 使用超级终端的注意事项
      如果有使用超级终端的经验,那么也可以使用超级终端来做初始化及PIN码的传送。如果在STEP7 MicroWIN V3和调制解调器间传送时出现问题,那么可以使用超级终端来检查初始化。
      但是,使用超级终端并不容易。只有事先断开连接,调整其设置后再建立连接的情况下,超级终端才会接受对其设置的改变。
      根据超级终端和调制解调器的具体设置,输入的字符可能不会一次或重复地显示出来,或者根本就不显示。基本上讲,所收到的每个字符都是由调制解调器发送回的。如果在超级终端中选择了“显示本地输入的字符”设置,那么输入的字符和由调制解调器发送回的字符都会被显示。因此每个字符都显示两次。
      如果在屏幕上什么都没有显示,那么调制解调器的回音和“显示本地输入的字符”的设置都处于取消激活状态。
      如果出现扭曲的或者特别的字符,那么检查超级终端和调制解调器的设置是否匹配。
    9. 传送PIN码到M20 终端GSM调制解调器
      M20 终端 GSM调制解调器所用的技术要求,PIN码必须单独的传送。如果PIN码与其他AT命令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不能够被M20 终端 GSM调制解调器所识别。这也就是必须为STEP7 MicroWIN生成两个调制解调器条目的原因。
    10. 使用M20 终端 GSM调制解调器的协议
      可能的传输速度取决于相关的提供者。目前,还没有能够支持传送率超过9600波特的网络通讯提供者。
      同样,只支持10-位模式,因此,M20 终端 GSM调制解调器只能同S7-200 CPUs 22x一起使用。
    11. 远程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故障
      如果在远程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上发生电源故障,那么尽管初始值已经存储在远程M20终端GSM调制解调器中, 仍必须再次传送PIN码。
      这也能从SIMATIC S7-200上进行。

网友A:
哈哈,曹师傅···好文章是要群众来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