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 如何通过RS485协议与quantum65150进行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12-10-30):
请问现有,想通过modbus RTU方式监控Quantum 65150 PLC,软件如何设置?网络硬件如何配置?

网友A(2013-09-05):
PKS 硬件里有支持modbus通讯的卡件的,买;饿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B:
pks里面建好modbus通讯的通道和控制器 里面填写plc的ip。你可以把截图发上来。大家给你指点。

网友C(2013-10-25):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

网友D(2014-04-10):
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厂通过西门子公司的485通讯卡与昆腾的主板进行了通讯,现在是通过modbus ASCII 方式,DCS里面的编程比较麻烦。本来是想通过RTU的方式通讯,但找Quantum公司买了一块通讯板,发现只能读取部分数据,如电机的电流、温度等没有。后来没用这块板子,直接接到了Quantum主板的通讯接线端上,当然DCS这边要通过复杂的程序读出Quantum主板上的各种数据,不过需要Quantum公司提供的数据地址和通讯格式。

网友D:
希望上述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有2种方式可以连接MODBUS RTU设备:

1. 数据进入控制器的方式 -- PCDI。

2. 通过QuickBuilder直接进入上位机,与控制器无关。需要将RTU的双绞线转为RJ45的以太网接线方式,或RS232直接进入串口。

网友E:
RTU通讯有专用的SIM串口通讯模块,不过还是建议你使用RTU转TCP的设备:http://www.moxa.com.cn/product/NPort_6450.htm或http://www.moxa.com.cn/product/NPort_5430.htm直接连接到FTE的交换机上。同时支持冗余网络的外部设备(单网络也可以使用)。

PKS缺省设置是Master节点。因此quantum65150必须是从站设备。

在PKS的QB设定中首先定义channel(连接方式):支持3种连接方式:Serial(9针串口,一般用于RS232)、LANVendor(TCP直接输入)、TerminalServer(就是使用上述设备的连接方法)

第2步在PKS的QB设定中定义Controller(定义数据类型,可能会定义多个):添加MODBUS Controller并且与上述的Channel连接,指定通讯数据类型(即模拟量只读、模拟量可读写、状态量只读、状态量可读写),所以看你的通讯数据类型的多少需要定义多个Controller。例如你只须读取模拟量,只要定义一个Controller即可。

第三步,即建点,这里的点是指回路,例如有一个PID控制单回路,其中的PV输入、SP设定值、OP输出值、PID的三个参数都在这一个点里,PV、SP...都是这个点的其中一个参数。接下来介绍参数连接:在点组态中的PVsource,选择第2步中定义的Controller,并且在通讯数据表中的顺序号,还有这个数的数据格式(例如带符号位、或不带符号位、或是浮点数等等)。

下载上述内容即可。

打开操作员窗口,输入这个点名,调取细目就可以看到数据了。

网友F:
路过的妖怪过来看看!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E:
NND,4楼是盗古墓的。

网友G(2018-01-16):
PKS有专门的通讯卡见,如果需要通讯两面一接,另外程序里再编辑一下就可以实现。

网友H(2018-04-04):
可以查找相关论文。我做过,用是的Modbus TC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