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PLC用485通讯

楼主(2012-10-30):
前几天,朋友的设备不能操作了。只要是台达的HMI与PLC通讯不上了,其型号分别为:DOP-H10THTD1、DVP-EH系列的。在HMI上总是提示COM1接上不上控制器。
   初步的判断是HMI、PLC的通讯口坏掉了或是电缆电线有问题。然后就分别用调配的方式进行判断,结果问题出在PLC的RS232通讯口。HMI的COM1与连接电缆都没有问题,仔细查看一下,发现PLC 232口的上方有一个RS485的通讯口,如图:

PLC硬件RS232与RS485通讯接线
而HMI也有485的通讯口:

而HMI的COM1是固定的232通讯口,所以只能用COM2来实现了。但发现设备上的COM2口已经初占用的,是与设备的PLC温度扩展模块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看样子用COM2也是行不通的。当时还不知道DOP-H10THTD1有COM3的通讯口,经各方面的查找后发现COM2与COM3共用的一个通讯口,只是针脚的接线方式不同。如图:

请看图中的MODE6的接线。
确定用485通讯的方案后,就着手实施了。首先查看设备上有没有用到COM3的口,拆下通讯口,发现COM3没有用到。然后是下载HMI的程序,由于当时用的软件不能支持程序的版本,只好又去上网下载了一个最新的软件——Screen Editor 1.05.83。(真的是一波三折)然后才将程序下载来。将COM1的base port方式下移动COM3中,然后将COM3中的232方式选择为485方式。
然后编译,还是有一个错误。如图:

后来将所有括号中的所有第一个“1”改为“3”,如图:

再次编译,成功。
最后,将485的通讯线焊接好,将程序下载到HMI中。没有了通讯错误的提示,触摸HMI也可以与PLC连接了。一切OK。
其实整个过程,比我叙述还要还要复杂很多。我这里只是简单的写了下来。不清楚的可以跟贴询问。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你最好上传吧!

网友B:
看不到图片啊,你最好上传吧!不能转帖的,有时图看不到挂了

杺!

网友:
晕倒,你给的型号对么DOP-H10THTD1????

我怎么没见过。是新出的?

图也看不到。

你有没有看看屏上对应PLC通讯参数,台达PLC站号是1.前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用com1口RS232可以通讯的。只要线接对

网友C:
没图。232和485都可以通讯的,只是协议不变换起来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