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2-10-30):
我将现场的dop-a57bstd人机程序上载至电脑,可是不能下载到新的人机dop-as57bstd里面,用的是USB,数据线上载成功,下载出现 open compressed dop file failled ,请问如何处理,急用

网友A:
到官网下载使用手册,此句大意是人机程序打开压缩文件失败,看看选项中的通讯模块设置和模块参数设置对不对

网友B:
1。此安装软件;你以前有没有成功下载过程序;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安装软件的时候;要把防火墙;杀毒软件都关闭;再安装;

2.如果软件以前是正常下载过程序的;可能你编写的软件有问题;可以在其他电脑试一下!!

如果还不正常;可以换一台触摸屏试一下!!

网友C:
,用的是USB,数据线上载成功,下载出现 open compressed dop file failled ,

上载成功后,用软件打开的上载的文件另存一下,再下载。

网友D:
A系列屏必须先点击“编译”,(成功后)再下载;B系列屏直接自动编译、然后执行下载!否则建议升级软件到1.05.86版本(不排除是bug造成的)。

楼主:
非常感谢,安照你们说的办法尝试,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