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知识考核考试题库

楼主(2012-10-30):
电工基础知识考核考试题库。
一、
填空题
1、
通常规定把( )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作为电流的方向。在外电路中电流方向总是从
电源的( ) 极流向( )极。
2、
将一根导线均匀拉长为原长度的3倍,则它的阻值约为原阻值的( )倍。
3、
电路中一只电阻标有“5.1K 1/4W",则这只电阻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 )A,电阻两
4、
电灯泡A的标称值为“220V100W”,电灯泡B的标称值为“220V25W”,要将它们串联在
220V电压上,则 灯A的两端电压是( )V,灯B的两端电压是( )V。灯B消耗的功
率是灯A的( )倍。
5、
若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是220V,则它的最大值是)V。是1.41倍。
6、
欧姆定律主要说明了电路中( )、( )( )三者之间的关系。
7、
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 ) 、( )( )
8、
感应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总是企图反抗原磁通的变化,即磁通增加时,感应电流所产生
的磁通方向和 原磁通的方向( ),当磁通减小时,感应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方向和
原磁通的方向( ),这 个规律就称为( )
9、
在磁体外部,磁力线由( )极指向( )极。在磁体内部,磁力线由( )
指向( ) 极。
10、
通常所说的交流电压220V或380V,是指它的( )
11、

右图中,4只电压表的读数分别是U1=( ),U2=( ),U3=( ),U4=( )

12、
已知一正弦交流电流ι=30sin()A,则它的最大值lm是(),平均值lav是()周期T
是( ),初相位ψ1是( )
13、
R、L、C串联电路的谐振条件是( ),其谐振频率f0为( ),串联谐振时
达到最大值。
14、

某用电器两端加的电压U=60sin( )V,通过的电流ι=2sin(,则 用电器两端 电

压的大小是(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是( ),该用电器的阻抗是( ),本电路属()性负载
关联参考方向下的电压比电流( )90°。
15、
15、由功率三角形写出交流电路的P、Q、S的关系式: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视在功率S=( )
16、
交流电的表示方法有( )、( )、( )、( )
17、
在交流电路中,用电压表测RL串联电路的电压,当R两端读数为3V,L两端读数为4V时,则电路总电
压是( )V;用电流表测量R-C并联电路的电流,若R支路读数为4A,C支路为3A,则电路的总电流是
( )A。
18、
三相电源绕组连接方法分为( )连接和( )连接,而常用的是( )连接法。
19、
当三相电源采用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与相电压之间的数量关系是( )
20、
三相负荷接到三相电源中,若欲使各相负荷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的线电压,则负荷应作( )连接;若各相负荷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的1/√3时,负荷应作( )连接。

楼主:
电工基础知识考核考试题库。
二、
选择题
1、
用楞次定律可判断感应电动势的( )。
A、 方向
B、 大小
C 、不能判断
D、大小和方向
2、
通常所说的交流电压220V或380V,是指它的( )。
A、 平均值
B、 最大值
C 、瞬时值
D、有效值
3、
交流电流表或电压表指示的数值是( )。
A、 平均值
B、 有效值
C 、最大值
D、最小值
4、
将长度为L、通有电流为 l 的直流导体,放在感应强度为 B 的均匀磁场中,设导体受到的力为 F, 则 ( )。
A、F一定和 l 垂直,但不一定与B垂直
B、B一定和F、l 都垂直
C、不管l 与B之间的夹角有多大,F总与 l、B 相垂直
D、 只有当 l 和B 相垂直时,F 才与 l 相垂直
5、
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 ( )。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D、先增大后减小
6、
欧姆定律只适用于 ( )电路。
A、 电感
B、 电容
C 、线性
D、非线性
7、
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并联时,各并联电容上 ( )。
A、 电荷量相等
B 电压和电荷量都相等
C 、电压相等
D、电流相等
8、
两个正弦量,其瞬时值的表达式分别为 u=220sin (ω-10°)V,τ =5sin (ωt-40°)A。那么( )。
A、电流滞后电压 40°
B、电流滞后电压 30°
C、电压滞后电流 50°
D、电压滞后电流30°
9、
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 ( )。
A、线圈中磁通的大小成正比,还与线圈的匝数成正比
B、线圈中磁通的变化量成正比,还与线圈的匝数成正比
C、线圈中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还与线圈的匝数成正比
D、线圈中磁通的大小成正比,还与线圈的匝数成反比
10、
电容器在电路中的作用是 ( )。
A、 通交流阻直流
B、 通直流阻交流
C 、通低频阻高频
D、交流和直流均不能通过
11、

将一根电阻值等于R的电阻线对折起来双股使用时,它的电阻等于( )。

A、 2R
B、 R/2
C 、R/4
D、4R
12、
三相电源的线电压为380V,对称负载Y型接线,没有中性线,如果某相突然断掉,则其余两相·负载的相电压 ( )。
A、 不相等
B、 大于380V
C 、各为190V
D、各为220V
13、
电动势的方向是 ( )。
A、 电源力移动负电荷的方向
B、 电源力移动正电荷的方向
C 、 电场力移动正电荷的方向
D、 电场力移动负电荷的方向
14、

在交流电路中,当电压的相位超前电流的相位时 ( )。

A、 电路呈感性,ψ>0
B、 电路呈容性,ψ>0
C 、 电路呈感性,ψ<0
D、 电路呈感性,ψ<0
15、
两个并联在10V电路中的电容器是10μf,现在将电路中电压升高至20V,此时每个电容器的电容将 ( )。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D、先增大后减小
16、
导线的电阻值与 ( )。
A、 其两端所加的电压成正比
B、 流过的电流成反比
C 、 所加电压和流过的电流无关
D、 导线的截面积成正比
17、
电源力将单位正电荷由电源负极移到正极所做的功叫做 ( )。
A、 电位
B、 电场
C 、电源电动势
D、电能
18、
正弦交流电的角频率 ω=( )。
A、 2 π/T
B、 2 πf
C 、T/2π
D、πf
19、
欧姆定律是反映电路中 ( )。
A、 电流、电压、阻抗三者关系的定律
B、 电流、电动势、电位三者关系的定律
C 、 电流、电动势、电导三者关系的定律
D、电流、电动势、电抗三者关系的定律
20、
表示磁场大小和方向的量是 ( )。
A、 磁通
B、 磁力线
C 、磁感应强度
D、电磁力

楼主:
电工基础知识考核考试题库。
三、
判断题
1、
并联电阻电路的等效电阻等于各并联电阻之和 。( )
2、
并联电阻电路的等效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并联电阻值的倒数和 。( )
3、
电源是输出电能的设备,负载是消耗电能的设备。( )
4、
电流的方向规定为正电荷运动的方向。( )
5、
电容器在直流电路中相当于开路,电感相当于短路。( )
6、
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的中性线的作用是:保证负载上的电压对称、保持不变;在负载不平衡时,不至 于发生电压突然上升或降低;若一相断线,其他两相的电压不变。( )
7、
在三相电路中,从电源的三个绕组的端头引出三根导线供电,这种供电方式称三相三线制。( )
8、
在某段时间内流过电路的总电荷与该段时间的比值称为有效值。( )
9、
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最大值、瞬时值和平均值。( )
10、
线路的首端电压和末端电压的代数差称作电压偏移。( )
11、
交流电的频率越高,电感线圈的阻抗越大。( )
12、
变压器励磁电流就是变压器励磁涌流。( )
13、
电流方向相同的两根平衡载流导体会互相排斥。( )
14、
电力线路空载电流属于电阻性电流。( )
15、
电感和电容并联电路出现并联谐振时,并联电路的端电压与总电流同相位。( )
16、
电力系统在输送同一功率电能的过程中,电压损耗与电压等级成正比,功率损耗与电压的平方亦成正 比。( )
17、
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基本上是感性电流。( )
18、
如果将两只电容器在电路中串联起来使用,总电容量会增大。( )
19、
导体的电阻只与导体的材料有关。( )
20、
电流1A表示每分钟通过导线任意截面电量是1C。( )

楼主:
电工基础知识考核考试题库。
四、
简答题
1、
什么叫感抗?
2、
什么叫容抗?
3、
什么叫功率因数?
4、
什么是电路,一个完整的电路是由哪几部分组成,各有什么作用?
5、
什么是电流?其方向是如何规定的?
6、
什么是直流电?什么是交流电?
7、
电压、电位和电动势有何不同?
8、
现有灯泡A40W,灯泡B60W,它们的额定电压均是110V,如果将它们串联在220V电源上,问是否可以?为什么?
9、
对称三相电源有何特点?
10、
什么是星形连接的三相三线制供电和三相四线制供电?
11、
什么叫有功功率?
12、
什么是全路欧姆定律?
13、
什么是串联谐振?其特点是什么?
14、
什么是并联谐振?其特点是什么?
15、
什么是正弦交流电的相位、初相位和相位差?
16、
电功率和电能有何区别?举例说明。
17、
什么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和功率三角形?
18、
在负载的星形和三角形接法中相、线电压和电流都是什么关系?
19、
什么叫交流电路的阻抗?
20、
什么是正弦交流电?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什么?

21、
什么是电容器、电容量?

22、
电容量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23、
什么叫周期、频率和角频率?写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式。

24、
什么叫相量?正弦量与相量之间有什么关系?

25、
三相功率与电流、电压和功率因数是什么关系?

26、
什么是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和相电压?在Y形和△形接线中线电流和相电流、线电压和相电压各有什么关系?

楼主:
电工基础知识考核考试题库。
五、
计算题
1、
在右图所示电路中,R1:R2:R3=2:4:6, UAB=24V,试求各电阻上的电压。
计算
2、
一只万用表头,额定电流IN=50μA,内阻R0=2KΩ。试问:(1)要使表头测量电压的量程分别扩大为10V、50V和300V,须分别串三个多大的电阻? (2)若将表头改为可测5A的电流表,须并联一个多大的分流电阻?

3、
在右图所示的电路中,E1=6V,E2=12V,R1=R2=3Ω,
R3=R4=R5=6Ω,试求A、B两点间的电压UAB
4、
试求右图中等效电容和安全工作电压U 各是多少?已知C1=C2=C3=10μf,耐压均是300V。
5、
在右图所示电路中,E=6V,R1=R2=18Ω,R3=R4=9Ω
,求电压表的读数。
6、
在右图所示的均匀磁场中,放有一根τ=1m、I=10A载流直导体,它与磁感应的方向成30°角。若这根载流导体所受的机械力为F=2N,试求磁感应强度B及a=60°时导体所受的作用力F′。
7、
在右图中,已知线圈的匝数为450匝,由于某种原因使穿过线圈的磁通在0.1s内减少了5x10-2WB,试求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和方向。
8、
有一直导体,有效长度τ=50cm,在磁感应强度B=1.5T的均匀磁场中运动,其运动方向与B垂直,如图所示。设导体的电阻R0=0.2Ω,外电路的电阻R=19.8Ω,导体运动速度为υ=40m/s,试求:(1)导体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2)闭合电路中电流的大小和方向。
,
9、

一移相电路如图所示。已知R=12Ω,C=200μF,输入电压υ=√2sin314t(V),试求:输出电压UR,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相位差ф,并画出相量图。

10、
右图为RLC串联电路。已知R=20Ω,L=63.5mH,C=30μF,电压υ=353√2sin(314t+30°)(V),试求:(1)电路的感抗XL和阻抗Z; (2) 电路总电流 ì 的解析式;(3)画相量图。
11、
已知 ì 1=3sin(ωt+120°)(A), ì 2=4sin(ωt+30°)(A),求ì 1 + ì 2

12、
如图所示为两个线圈为串联。已知Z1中的R1=5Ω,L1=0.0105H; Z2中的R2=20Ω,L2=80.5mH; I=10A, f=50Hz。试求:(1)阻抗Z1、Z2和总阻抗;(2)电压U1、U2和总电压;(3)功率P1、P2和总功率P; (4)无功功率Q1、Q2和总无功功率Q; (5)视在功率S1、S2和总视在功率S; (6) 试用计算数据验证P=P1+P2,Q=Q1+Q2,而S≠S1+S2
13、
某RLC并联电路,已知U=180V,R=7.5Ω,XL=6Ω,Bc=0.1S(Bc为容纳,Bc=1/Xc),用相量法求各支路电流及总电流。
14、
一盏220V、25W的白炽灯接在220V线路上,问通过电流是多少?灯泡电阻是多少?要每天用电4h,每月用电多少千瓦时?
15、
有一感性负载,其额定功率P=1.1kW,功率因数comф=0.5,接在220V工频电源上。若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8,问需并联电容器的容量是多少?
16、
已知某收音机输入回路的电感L=260μH,当电容调至100PF时发生串联谐振,求该电路的谐振频率。如果要收听谐振频率为640KHz的电台广播,C应·调至多大?(设L不变)。
17、
有一台三相电动机,每相等效电阻R为29Ω,等效感抗XL为21.8Ω,绕组接成星形,接于线电压为380V的电源上。求电动机所消耗的有功功率P。
,
18、
有一三相对称负荷,接在电压为380V的对称电源上,每相负荷的电阻R=16Ω,感抗XL=12Ω。试计算当负荷接成星形和三角形时的相电流、线电流各是多少?
19、
某厂全年的电能消耗量有功为1300万kWh,无功为1000万kWh,求该厂平均功率因数。
20、
已知日关灯220V,50Hz灯管电阻300Ω,镇流器电感1.65H,其它忽略不计。试求日光灯投入使用的电流、镇流器及灯管两端电压UL、UR,以及S、P、Q、comф,并作相量图。
,

21、
有一台三相发电机,其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为220V,试分别求出三相绕组Y形连接和做△形连接的线电压和相电压?

22、
一台电动机的功率为15马力,应折合为多少千瓦?

23、
已知直流电路的电源电动势E=120V,当电路工作时,测得电源端电压u=110V,电路电流I=2.5A,求该电源内阻?

24、
常用照明灯泡上标注“220V,40W"该灯泡的灯丝电阻是多少欧?

楼主:
六、作图题

1、画出下图所示,M平面上的磁力线及其方向。

2、画出图所示载流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

3、画出图中线圈通人电流后磁力线的方向。

4、在电阻、电感串联正弦交流电路中,画出其阻抗三角形图。

5、在电阻、电感、电容串联电路中,画出出其功率三角形图。

6、图示线圈中通过直流电流I,试画出线圈在磁场中的转动方向。

7、画出电阻、电感和电容串联交流电路的阻抗三角形‘。

8、画出单相正弦交流电压U=Umsinωt 的波形示意图。

9、请用下列给定的元件,按要求绘出电路图。

元件:电灯两盏,开关一个,电池一组。画出两盏灯的串联电路图。

10 、请用下列给定的元件,按要求绘出电路图。

元件:电灯两盏,开关一个,电池一组。画出两盏灯的并联电路图。

11、画出对称三相电源星形连接时,相电压与线电压的关系相量图。

12、于画出对称三相电源角形连接接线图。

13、画出对称三相电源星形连接接线图。

14、画出对称三相电势相量图。

15、请用下列给定的元件,按要求绘出电路图。

元件:一个电阻,一个电感,电池一组,画出电阻与电感并联的电路图。

16、画出电阻与电感串联,再与电容并联的电路图。

17、画出 U=Umsin (wωt+π/2 正弦交流电压的波形示意图。

18、试用左手定则判断图中所示各图的导体中电流方向或导体的运动方向。

19、试用楞次定律确定图中各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方向。

20、试用右手定则确定图中所示各导体的感应电动势方向、导体运动方向或磁场极 性。图中小圆圈为导线截面,箭头为运动方向。导体截面标“x”为电流流人纸内,标 “.”为电流流出纸面。

21、画出正弦交流电路中的电阻、电感、电容的电路、相量和波形图。

楼主:
一、电工基础知识考试考核题库
填空题:
(正 )(正 ) (负 )
(9 )
(0.007 ) (35.7 )
(44 )V,(176 )V。(4 )倍。
(311 )
(电阻、电压 )和(电流 )
(最大值 、初相 )和(频率 )
(相反 )(相同 )(楞次定律 )
(S/N )极指向(N/S )(N/S )极指向(S/N )
(有效值 )
U1=(6 ),U2=(4 ),U3=(2 ),U4=(0 )
(314t+30°)A,lm是(1.91 ),T是(0.02S )1是(30°)
(XL=Xc ),f0为(1/2π√Lc ),(电流 )
(314t+60° )V,(314t-30° )A(42.4 ),(90°),(30 Ω)(电感 )(超前 )
P=(√S2-Q2);Q=(√S2-P2);S=(√S2+Q2)
(解析法、波形法、向量图、符号法 )
(5 )V (5 )A
(星形 )和(三角 ),是(星形 )
(U线=U相 )
(三角形 )(星形 )

二、电工基础知识选择题答案
选择题:
A
C
D
C
B
B
C
A
A
C
C
C
C
C
B
B
C
A
A
C

三、电工培训考核考试判断题
判断题
1、11、×
2、12、
3、×13、×
4、14、
5、×15、
6、16、
7、×17、
8、×18、×
9、×19、
10、20、

四、电工培训考核考试简答题
简答题
1、
交流电流过具有电感的电路时,电感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感抗,以符号XL表示,单位为Ω。感抗在数值上等于2π与电感L、频率F的乘积,即:XL=2π f L
2、
交流电流过具有电容的电路时,电容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容抗,以符号Xc表示,单位为Ω。容抗在数值上等于2π与电容C、频率f乘积的倒数,即:Xc=1/2πfC
3、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等于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4、
电流经过的路径称为电路。电路由电源、负载、开关以及连接导线四部分组成。电源是将其它形式的能转换为电能的装置。负载也称用电器,是将电能转换为其它形式能量的器件或设备。连接导线是输送和分配电能的导体,常用的导线是铜线、铝线。开关在电路中起控制作用。
5、
导体中的电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有规则地定向移动就形成了电流。习惯上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
6、
直流电是指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电量。如干电池、蓄电池。直流发电机提供的都是直流电。交流电是指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变化的电量。发电厂提供的都是交流电。我们日常所说的交流电是指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的交流电,成为正弦交流电。
7、
电位是电场力把单位正电荷从电场中某点移到参考点所做的功,做功越多表示该点的电位越高。电位具有相对性。 电压是电场中两点之间的电位差,是电场力把单位正电荷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所做的功,是表示电场力做功本领的物理量。其方向是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电动势是电源力(非电场力)把单位正电荷从电源的负极经电源内部移到正极所做的功,是衡量电源力做功本领的物理量。其方向在电源内部由低电位指向高电位。电动势仅存在于电源内部,而电压不仅存在于电源两端,也存在于电源外部。
8、

不可以。因为RA=U2/P=1102/40=303(Ω)

RB=U2/P=1102/60=202(Ω)A、B两灯泡串联在220V电源上,根据电阻串联分压公式,得 :

UA=RA/RA+RB*U=303/505*220=130V。 UB=RB/RA+RB*U=202/505*220=88V。由计算可知,灯泡A所分得的电压大于灯泡的额定电压,即130V>110V;灯泡B却相反,即88V<110V,因此不可以串接在220V电源上。若一旦接入,瞬间灯泡A会很亮,灯泡B亮度不足;一会,灯泡A灯丝被烧毁,电路断开。

9、
(1)三相对称电动势最大值相等,角频率相同,彼此之间相位差120°。(2)三相对称电动势的相量和等于0。. (3)三相对称电动势在任意瞬间的代数和等于0。.
10、
将发电机三相绕组的末端U2、V2、W2联接成一个公共点的联接方式,称为星形接法或Y接法。该公共点称为电源中点,以N表示。从3个始端U1、V1、W1分别引出三根接负载的导线,称为相线或端线。从电源中点N引出一根与负载相接的导线叫做中性线或零线。有中性线星形连接的三相制供电叫做三相四线制供电。无中性线星形连接的三相制供电叫做三相三线制供电。
11、
在交流电路中,电阻消耗的功率称为有功功率,以字母P表示。它的单位是瓦特(W)。
12、
全电路欧姆定律是用来说明一个闭合电路中电流、电压和电阻之间的基本关系的,即在一个闭合电路中,电路中的电流强度与电源的电动势成正比,与电路中的内电阻和外电阻之和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l=E/R+R0
13、
在电阻、电感、电容串联电路中,出现电源电压和电流同相位现象,叫做串联谐振。其特点是:电路呈纯电阻性,电源电压和电流同相位,电抗X等于0,阻抗Z等于电阻R。此时,电路的阻抗最小,电流最大,在电感和电容上可能产生比电源电压大很多倍的高电压,因此,串联谐振也称电压谐振。
14、
在电阻、电感、电容并联电路中,出现电路端电压和总电流同相位的现象,叫做并联谐振,其特点 是:并联谐振时一种完全的补偿,电源无需提供无功功率,只提供电阻所需要的有功功率;谐振时,电路的总电流减小,而支路电流往往大于电路中的总电流,因此,并联谐振也称电流谐振
15、
表达式(ωt+ ф)是表示正弦交流电随时间t 瞬时变化的一个量,称之为相位。 正弦量起始时间的相位ф称为初相位,即t =0时的相位。 两个频率相等的正弦交流电的相位之差,称之为相位差。
16、
电功率与电能的区别在于:电能是指在一段时间内电场力(或电源力)所做的功,而电功率则是指单位时间内电场力(或电源力)所做的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W=Pt; 式中:常用单位:电能——W(kWh);电功率——P(kw)时间——t(h)。 1kw的负载在1h 内所消耗的电能为1 度电,即1kwh=1 度电。
17、

(1)有功功率:消耗在电阻负荷上的功率为有功功率,用P来表示。 对于直流电路:P=UI=I2R 对于单相交流电路:P=UIcosΦ 单位(W)

(2)无功功率:在具有电感、电容电路中与电流交换能量的功率为无功功率。用Q表示。 Q=UIsinф, 为单相无功功率。

(3)视在功率:电路中电压与电流有效值的乘积,叫做视在功率,用S表示。 单位伏安(VA)

(4)功率三角形:

18、(1)在星形接法中:(2)在三角形接法中:

19、

阻抗:在电阻、电感电容串联的交流电路中,对电流所产生的阻力叫阻抗,用Z来表示单位欧姆(Ω。 Z=√R2+(XL-Xc)2

当电阻与电容串联时:Z=√R2+Xc2* Z2=R2+(1/ωC)2

当电阻与电感串联时:Z=√R2+XL2* Z2=R2+(ωL)2

20、

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1)最大值Em、Um、Im; (2)初相角ф

(3)角频率ω频率f 和周期T:ω=2πf, f=1/ T

21、
任何两块金属导体之间用绝缘体隔开就形成了电容器。金属板称为极板,绝缘体称为介质。电容器极板上的带电量Q与电容器两端的电压U之比称为电容量C,即C=Q/U 式中 C——电容(F);Q——电量(C); Uc——电压(V)。
22、

电容量的大小决定于电容器本身的构造,而与所加在电容器两极板间的电压无关。决定电容器容量的大小有以下几个因素:

(1)极板间的距离越小,正负电荷间相互吸引力越大,电容器存储电荷的能力增大,所以电容量与极板间的距离成反比。

(2)两极板的面积大,容纳的电荷就越多,电容量也就越大,所以电容量与面积成正比。 (3)介质材料。不同的介质对极板上正负电荷间作用的影响不同,在相同的极板面积和距离时,以空气为介质的电容量最小,而用其它介质时,电容量都要增大。其公式表示如下:C=εS/d

ε——绝缘介质的介电系数 S——极板的面积(m2) d——两极板间的距离(m)

23、
交流电完成一个循环所需要的时间称为周期,即电流(或电压)从零开始增加到正的最大值,又减小到零,接着又到负的最大值又回到零所需要的时间称为一个周期,用T 来表示。单位时间内交流电变化的周期数称为频率,用f 来表示, f=1/T。 交流电变化一周期等于变化2π弧度(即360°)。交流电的角频率,就是每秒钟变化的弧度数,用ω来表示。ω=2π/T=2πf
24、
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叫做相量。在正弦交流电分析和计算时,为了使分析和计算简便直观,可将同一频率、同一研究对象的各交流正弦量分别用相量表示,即每一相量对应一个确定的正弦量,画在同一平面图内,然后用相量计算方法来计算这些正弦量的四则运算,能收到简洁明快的效果。
25、
设三相电功率为 P,电流为 I,电压为 U,功率因数为 cosΦ,则有如下关系:P=√3IUcosΦ
26、
三相电气设备每一根引出电源线中流过的电流称为线电流;电气设备每一相线圈(或电阻、电容、)中流过的电流称为相电流;三相电源每两相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各相线圈头尾两端之间的电压称为相电压。在Y形接线时,线电流和相电流相等,线电压是线电压的√3倍,在△形接线时,线电流是相电流的√3倍,线电压与相电压相等。

楼主:
一、电工基础知识考试考核题库
计算题:
解:设各电阻上的电压分别为UR1、UR2、 UR3.根据电阻串联电路中各电阻上分配的电压与各电阻阻值成正比,得:
R1:R2:R3=2:4:6=1:2:3
则 UR2=2UR1;UR3=3UR1
故 UR1+UR2+UR3=UR1+2UR1+3UR1=6UR1
UAB+UR1+UR2+UR3=6UR1=24(V)
UR1=24/6=4(V)
UR2=2UR1=8(V)
UR3=3UR1=12(V)
答:UR1=4(V) 、UR2=8(V)、UR3=12(V)。

解:(1)设分别串联的三个电阻为R1、R2、R3,如图B1-1所示。

根据已知量,可求出表头的额定电压为:

UN=IN xR0=50x10-6x2x103=0.1(V)
在R1上分配的电压应为
UR1=INxR1=10-0.1=9.9(V)
∴R1=UR1/IN=9.9/50x10-6 =198(KΩ)
同理,在R2上分配的电压应为
UR2=INxR2=50-0.1=49.9(V)
∴R2=UR2/IN=49.9/50x10-6=998(KΩ)
(2)设并联电阻为RP,则并联电阻应分的电流为
IP=UN/RP=5-50x10-6=4.99995(A)
∴RP=UN/IP=0.1/4.99995=0.02(Ω)
答:(1)测量电压应分别串电阻198Ω、998Ω和5.998Ω;
(2)若改为5A的电流表,则需并联0.02Ω电阻。
由图可知,该电路具有两个独立回路,回路I 中的电流
I1=E1/(R1+R3+R4)=6/12=0.5(A)
回路 II 中的电流
I II=E2/(R2+R3)=12/12=1(A)
选路径A→R1→R2→E2→B,则A点电位
ф A=I1R1-I2R2+E2=-1.5-6+12=4.5(V)
UABAB=4.5-0=4.5(V)
选路径A→R1→R5→B,则A点电位
ф A= -I1R1+I2R5=-1.5+6=4.5(V)
UABAB=4.5(V)
由上可见,电路中两点间的电压计算与所选的路径无关。
答:UAB=4.5(V)
解:(1)先求得等效电容; 等效电容为
C=C1+(C2∥C3)=C1(C2+C3)/C1+C2+C3
=10(10+10)/10+10+10=20/3(μf)
(2)求安全工作电压
电容器串联时,各电容器的电量相等,且等于总电量,即Q=Q1=Q23,故
U=Q/C=C1U1/C=10x10-6x300/20/3x10-6=450(V)
当U=450V时,C2、C3两端的电压相等,均为450-300=150(V)。
答:等效电容为20/3μF,电路工作电压不得超过450V。

解:电阻R1与R2并联后与电阻R4串联,再同电阻R3并联后接在电源两端,由于R1∥R2≠ R4时,应先求R1∥R2并联阻值,然后利用串联分压公式,即可求得电压表的读数。

答:电压表的读数是3V。

解:根据公式F=BIιsina,
B=F/Iιsina=2/10xIxsin30°=2/10x0.5=0.4(Wb/m2)
F′=BIιsina=0.4x1x sin60°=3.5(N)
:B=0.4(Wb/m2) F′=3.5(N)。
解:根据公式,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为
e=┃-N △ Φ/△t┃-450x5x102/0.1┃=225(V)
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根据楞次定律,若原磁通的变化趋势减小时,则感应电流产生磁通的方向与原磁通相同。因此,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是由A端指向B端。
答:感应电动势为225(V),方向是由A端指向B端。
解:(1)根据右手则判定,直导体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向上,如图B1-2所示。(2)根据公式导体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为
e=Bιυsina a=90°,sina=1
∴e=Bιυsina=1.5x0.5x40x1=30(V)

:I=e/R0+R=30/19.8+0.2=1.5(A)

电路中电流方向与电动势方向相反,即电阻上端为正,下端为负。

答:(1)感应电动势方向向上,(2)电流为1.5A,方向如图所示。
解:由电路图可知u=uc+uR,其相量表达式为U.=U.c+U.R。因C与R为串联,可选U.R.I为参考量,U.R.I同相,U.c滞后.I90°,画出相量图如图B1-3所示。由公式求得
Xc=1/ωc=1/314x200x10-6=16(Ω)
Z=√R2+X2c=√122+162=20(Ω)
I=U/Z=10/20=0.5(A)
UR=IR=0.5x12=6(V)
ф=arctg Xc/R=arctg 16/12≈53.1°
由向量图知U.滞后U.R,而U.的初相为0,故得uR=6√2sin(314t+53.1°)( V)
答:输出电压UR=6V,向量图如图B1-3所示。
解;(1)根据公式得
XL=ωL=314x63.5x10-3≈20(Ω)
Xc=1/ωc=1/314x30x10-6≈106(Ω)
Z=√R2+X2c=√(XL-Xc)2=√202+(20-106)2≈88.3 (Ω)
(2) 电路总电流 I=U/Z=353/88.3≈4(A)
ф=arccos R/Z=arccos 20/88.3≈77°
a=ф+30°=77°+30°=107°
∴i =4√2sin(314t+107°)(A)
(3)各元件上的电压
UR=IR=4x20=80 (V)   UL=IXL=4x20=80(V)  Uc=I Xc=4x106=424(V)
由于电路为串联,选取电流I为参考相量,并选择适当比例,按照相关元件的相位关系,即`UR与i 相同,`UL超前`ι90° Uc滞后`ι90°,画出向量图如图所示。
(1)xL=20Ω 、xc=106Ω Z=88.3Ω;
(2)`ι=4√2sin (314t+107°)(A) ;
(3)向量图如图所示。

解:先依题意画出向量图如图B1-5 所示。

由向量图得知,`I1和`I2构成一个三角形,两者的相位差为120°-30°=90°,这样合成后的电流幅值可用勾股定理计算得,即

Im=√I2m1+I2m2=√32+42=5(A)
Im的初相角由图得:ф=A+30°
a=tg-1 3/4 ≈37°
∴则合成电流`ι为
`ι=`ι1+`ι2=5sin( ωt+67°)A
答:`ι1+`ι2=5sin( ωt+67°)A。
解:先将题中给出的已知条件转化为可用数据,即
R1=5(Ω) 。XL1=2πfL1=2x3.14x50x0.0105=3.3(Ω)
R2=20(Ω)。 XL2=2πfL2=2x3.14x50x80.5x=10-3=25.29 (Ω)
(1)求阻抗Z1、Z2、及Z
Z1=√R21+X2L1=√52+3.32=5.99 (Ω)
Z2=√R22+X2L2=√202+25.292=32.24 (Ω)
Z=√(R1+R2)2+(XL1+XL2)2=√(5+20)2+(3.3+25.29)2=37.98 (Ω)
(2)、求电压U1、U2及U
U1=IZ1=10x5.99=59.9(V)
U2=IZ2=10x3.324=322.4(V)
U=IZ=10x3.324=379.8 (V)

(3) 求平均功率

P1=I2R1=102x5=500(W)。P2=I2R2=102x20=2000(W)

P=I2(R1+R2)=102x(5+20)=2500(W)
(4)求无功功率Q1、Q2及Q
Q1=I2XL1=102x3=330 (var) 。Q2=I2XL2=102x25.29=2529 (var)
Q=I2(XL1+XL2)=102x (3.3+25.29)=2859 (var)
(5)求视在功率S1、S2、及S
S1=U1 I=59.9x10=599 (VA) 。 S2=U2 I=322.4x10=3224(VA)
S=U I=379.8x10=3798 (VA)
(6)验证
P=2500 (W)
P1+P2=500+2000=2500(W) 。∴P=P1+P2
Q=2859 (var)
Q1+Q2=330+2529=2859 (var)。∴Q=Q1+Q2
S=3798 (VA)
S1+S2=599+3224=3798 (VA) 。∴S≠S1+S2
S≠S1+S2还可以用下式验证
S1=√P21+Q21=√5002+3302=599 (VA) 。 S2=P22+Q22=√20002+25292=3224 (VA)
S=√P2+Q2=599+3224=3823 (VA)
∴S≠S1+S2
答:略 。
13解:依照题意画出电路图,电流及电压方向如图B1-6(a)所示。
IR=U/R=180/7.5=24 (A), `IR与`U同相 。 IL=U/XL=180/6=30(A), ` IL滞后 `U90°
Ic=UxXc=UBc=180x0.1=18(A), `Ic超前 `U90°
选电压U为参考量,画出向量图如图B1-6所示。根据向量图求总电流和初相位。
I=√I2R+(IL-Ic)=√242+(30——18)2=26.8 (A)
-ф= -tg-1 IL-Ic/IR=-tg-1 30-18/24= -26.6°
总电流`I滞后于电压`U26.6°。
答:略。
14解:灯泡的额定电流
IN=PN/UN=25/220=0.114 (A)
额定工作状态下灯泡的电阻
R=U2N/PN=2202/25=1936 (Ω)
每月用电W=PNt=25x4x30=3000(Wh) =3 (kWh)
答:略。
15解:设并联电容器前的功率因数为cosф1,并联电容器后的功率因数为cosф2,则
cosф1=0.5,ф1=60° 。 cosф2=0.8 , ф1=3.69° 。
依照公式 C=P/ωU2【tg (ф1-ф2)】,带入数据
C=1.1x102/2π x50x2202 (tg60°-tg36.9°) ≈71μf
答:略。
解:谐振频率
f0=1/2π√LC =1/2x3.14√260x10 -6x100x10 -12≈990(kHz)
应调至的电容量
C=1/ (2πf)2L = 1 / (2x3.14x640x102)2x260x10 -6 238 (μf )
答:略

解:已知R=29 Ω, XL=21.8 Ω 电源电压U P-P=380V ,由于负载星形连接,因此
Upb= Up-p/3= 380/3=220 (V)
单相负载的阻抗为 Z=R2+X2L= √292+21.82=36.2 (Ω)
每相相电流为 Ipb=Upb/Z =220/36.2 6.1 (A)
由于 cosф= R/Z =29/36.2 =0.8 则电动机所消耗的有功功率为
P= 3UpbIpbcosф=3x220x6.1x0.8=3.22 (kw)
答:电动机所消耗的有功功率为3.22kw。
18解:负荷接成星形时,每相负荷两端的电压,即相电压为
U1pb=U1p-p/3=380/3=220(V)
负荷阻抗为 Z=R2+X2L=162+122=20 (Ω)
∴每相电流(或线电流)为 I1pb=I1p-p/Z =220/20=11 (A)
负荷接成三角形时,每相负荷两端的电压为电源线电压,即
U△pb=U△p-p=380(V)
流过每相负荷的相电流为 I△pb=U△pb/Z=380/20=19(A)
流过每相的线电流为 I△p-p=3 I△pb=33 (A)
答:负荷接成星形时,相电流=线电流,等于11A,接成三角形时,相电流为19A,线电流为33A。
19解:按题意求解如下。
方法1;已知P=1300kw,Q=1000kvar,
cosф= 1/1+tgф2 =1/1+(Q/P)2 = 1/(1000/1300)2 = 0.79
方法2;已知P=1300kw,Q=1000kvar,
cosф=P/P2+Q2 =1300/13002+10002 =0.79
答:其平均功率因数为0.79。
R=300(Ω)UR=IR=0.3675x300=110 (V)
xL=ωL=fL=314x1.65=518.1(Ω)S=IU=0.3675x220=80.85 (VA)
阻抗Z=R2+x2L=3002+518.12=598.7(Ω)P=IUR=0.3675x110=40 (w)
I=U/Z=220/598.7=0.3675(A)Q=IRL=0.3675x190=69.8(var)
UL=IxL=0.3675x518.1=190(V)cosф=P/S=40/80.85=0.49
答:日光灯投入运行后电流为0.3675A、UL=190V、UR=110V、S=80.85VA、P=40w、Q=69.8var、cosф=0.49。向量图如图所示。

21解:V连接;线电压:380V(√3x220V) 相电压220V
△连接:线电压220V 相电压:220V
答:略。
22解:15马力=15x0.736=11 (kw)
答:略。
23解:U0=E-V =120-110=10 (V) 。R0=U0/R =10/2.5 = 4(Ω)
答:略。
24解:灯泡额定电压为220V时,额定功率为40w R=U2/P =2202/40=1210(Ω)
答:略。

楼主:
电子作图题答案
1、2、3、
4、5、7、
6、8、
9、1011、
12、13、
14、15、
16、17、
18、
19、
20、
21、
21、
21、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填空题
填空题:
1、在半导体中,同时存在电子导电和 —— 导电,这两种导电的粒子同称为载流子。

2、通常在半导体中掺入微量元素,制成掺杂半导体。掺杂半导体分为N型和—— 型两类。

3、N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主要由 ———— 决定。
4、P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主要由 ———— 决定。
5、PN结加正向电压时导通,加反向电压时 —— 。
6、二极管最高反向工作电压是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的 —— 倍。
7、晶体三极管简称晶体管,它由 —— 个PN结构成。
8、在放大电路中,晶体三极管的电流关系为 Ic=βIb, Ic= ———— 。
9、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下,Ube 较小,硅管约为 —— 伏。
10、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下,基极电流的微小变化能引起 —— 电流很大的变化。

11、三极管有三个电极:分别称为发射极 —— 和集电极。
12、电感滤波是在负载电阻前 —— 相接一个电感元件。
13、晶闸管有三个电极:阳极、阴极和 ———— 。
14、好的普通晶闸管阳极与阴极间的正、反向电阻 ————。
15、在晶闸管整流电路中,晶闸管在承受正向电压并加有 —————— 时导通。
16、放大器没有信号输入时的工作状态称为 —— 。
17、整流电路将交流电转变成 ———— 。
18、直流电源电路通常包括电源变压器、————、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四部分。
19、晶体二极管具有 —— 导电性,即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
20、电感滤波是滤波电感与负载 —— 相接。
21、维持晶闸管导通的最小电流为 ———— 电流。
22、整流电路是利用二极管的 ———— 性,将交流变为直流的电路。
23、稳压电路的作用是当电网电压波动或负载变动时,是输出直流电 ———— 。
24、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和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称为二极管的 ———— 曲线。
25、电容滤波是将滤波电容器 —— 相接在负载的两端。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知识选择题
选择题:
1、二极管单向桥式整流电路需要( )二极管。
A 两只
B、四只
 C、六只
2、把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过程叫( )。
A、变压

B、稳压

C、整流D、滤波
3、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三极管的极性和好坏时,应把欧姆档拨到( )。

A、Rx100 Ω或Rx1kΩ档

B、Rx 1Ω档

C、Rx10Ω档
4、在整流电路中,( )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脉动最小。

A、单向全波

B、单向半波

C、单向桥式D、三相桥式
5、单向桥式整流电路中,每只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全波整流电路的 ( )。
A、1/2
B √2C、2√2D、√2/ 2
6、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每个二极管导通时间是 ( )周期。
A、1/4
B、 1/6C、1/3D、1/2
7、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由一个三相整流变压器和分成三组的 ( )只二极管组成电桥形式
A、二
B、 四C、六D、八
8、单向全波整流电路中,二极管反向截止时,所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为 ( ) 。
A、√2U2
B、 2√2U2C、2U2D、√2/2U2

9、温度对半导体的导电能力影响很大,温度升高时,则导电能力 ( )。

A、减小
B、 不变C、不能确定D、增大
10、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负载承受的是整流变压器二次绕组的 ( )。

A、线电压

B、 一半的线电压C、相电压D、一半的相电压
11、单向全波和桥式整流,若负载电阻中的电流相等,组成它们的二极管中电流 ( )。

A、单向全波整流比桥式整流大一倍

B、桥式整流比单向全波整流大一倍
C、桥式整流比单向全波整流大两倍
D、相等
12、用万用表检测二极管时,应使用万用表的 ( )。
A、电流档
B、 电压档C、1kΩ档D、10Ω档
13、如果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都很大,则该二极管 ( )。

A、正常

B、已被击穿
C、内部断路
14、晶体三极管三个电极的电流中,( )最大。

A、正常

 B、已被击穿C、内部断路
15、晶体三极管由 ( )PN结组成。

A、一个

B、两个
C、三个
16、晶体三极管能起电流放大作用时,是在它的发射结上加正向电压;集电结上加 ( )。

A、正向电压

B、反向电压
C、工作电压
17、用万用表对三极管进行测试时,应选用万用表的 ( )。
A、电流档
B、电压档
C、10Ω档
D、100Ω或1kΩ档
18、用万用表检测三极管内各极间PN结的正反向电阻。如果相差较大,说明三极管 ( )。
A、电流档
B、电压档
C、10Ω档
D、100Ω或1kΩ档
19、三相桥式整流电路较单向桥式整流电路的直流输出,脉动程度 ( )。

A、小

B、大
C、差不多
20、电感滤波适应电流较 ( )的场合。

A、小

B、大
C、稳定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判断
填空题:
1、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等于发射极和基极电流之和 。( )

2、PNP型和NPN型三极管,其基区都是N型半导体。( )

3、电流放大倍数是三极管的主要参数之一。( )
4、在单向整流电路中,输出的直流电压的大小与负载的大小无关。( )
5、电感滤波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大并经常变化的场合。( )
6、电容滤波仅适用于负载较小且稳定的场合。( )
7、三相桥式整流中负载承受的是整流变压器二次绕组的线电压。( )
8、整流电路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交流电变为单向脉动直流电。( )

9、三极管有两个PN结,二极管有一个PN结,所以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一个三极管。 ( ).

10、晶体管能起电流放大作用时,它的发射结上应加反向电压;集电结上加正向电压。 ( )

11、集电极的最大允许电流是保持晶体管电流放大系数β的下降不超过允许值时的最大电  流。( )
12、NPN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总电流,它等于电流放大系数与基极电流之积。( )
13、半导体是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体,其导电性能不受外界条件影响。  ( )
14、N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主要由空穴决定。( )
15、P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主要由空穴决定。( )
16、电子和空穴同时参与导电,这是半导体导电的一个重要特性。( )
17、二极管的最大整流电流是指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允许长期通过二极管的最大正向电流  。( )
18、最高反向工作电压,是指二极管正常工作时,所能承受的反向电压的平均值。( )
19、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中,基极电流的微小变化能引起集电极电流很大的变化。( )
20、用万用表对三极管进行简易测试,测试时应选用Rx1 Ω或Rx10KΩ档。( )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简答

填空题:

1、试述PN结的单向导电性。

2、简述晶闸管器件用万用表的简易测试方法。

3、晶闸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

4、晶闸管的关断条件是什么?如何关断晶闸管?

5、简述PN结的形成。

6、三极管有哪些主要参数?

7、什么是半导体?半导体最主要的导电特性是什么?

8、什么是二极管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如何确定?

9、什么是电流放大系数?

10、为什么要设置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11、交流电整流后为什么要滤波?

12、简述单向半波整流的特点及其适用场合。

13、晶闸管器件有哪些特点?应用在哪些方面?

14、电感、电容为什么能起到滤波作用?

15、常用的滤波器有那几种?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计算

计算题:
1、一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β=49,基极电流Ib=40μA,求发射极电流Ie。

2、如图所示电路中,若Ec=20V, Rc=5.1k Ω, Rb=470k Ω, β=50。求放大电路的静态值。

3、某晶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时,Ib=20μA时,Ic=1.4mA; 当Ib=40μA时,Ic=3.4mA,则其 β为多大?
4、试判断图示电路中的二极管时导通还是截止。并求出UA0 (忽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5、试判断图示电路中的二极管时导通还是截止。并求出UA0 (忽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6、试判断图示电路中的二极管时导通还是截止。并求出UA0 (忽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7、全波整流电路如图,已知 U2 , 求负载电阻上的电压 Ufz 及二极管反向截止时所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 UDm
8、在如图电路中,已知 R2=80Ω, 直流电压表PV的读数为110V,二极管压降可忽略不计,试求二极管最大反向电压。

9、在如图电路中,已知 R2=80Ω, 直流电压表PV的读数为110V,二极管压降可忽略不计,试求电流表PA和电压表PV1的读数。

10、在如图电路中,已知 R2=80Ω, 直流电压表PV的读数为110V,二极管压降可忽略不计,试求二极管最大反向电压。

11、试计算如图所示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12、试计算如图所示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13、共射极交流放大器的电路如图所示,已知三极管的 β=40,求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14、共射极交流放大器的电路如图所示,已知三极管的 β=40,当 R=0 时,求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此时放大器是否具有放大作用?
15、判断图示电路中的二极管是导通还是截止,为什么?

楼主:
电子技术基础作图

作图题:
1、分别画出NPN 和 PNP 型三极管的图形符号。

2、画出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图。

3、画出 单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一个电容器)电路图。
4、 画出 单相桥式整流电感滤波(一个电感)电路图。
5、 画出 单相桥式整流LC滤波(一个电感、一个电容器)电路图。
6、 画出由二极管V、负载电阻R 和电源变压器 T 连接成的 单相半波整流电路图。
7、 画出单相全波整流电路图。
8、画出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

9、画出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图。

10、画出共射极单管交流放大器的原理电路图。

11、完成直流稳压电路组成框图中未完成的部分。

12、画出电容滤波(一个电容器)电路图。

13、画出电容滤波(一个电容器)电路图。

14、 画出 LC滤波(一个电感、一个电容器)电路图。

15、画出II 型 (LCII)形滤波电路图

16、画出硅稳压管稳压电路图。

17、画出晶闸管图形符号。

18、画出用万用表判别 NPN 型三极管管脚的接线图。

楼主:
电子元件符号图集

1、一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β=49,基极电流Ib=40μA,求发射极电流Ie。

楼主:
一、电子技术基础知识答案
填空题:
1、空穴
6、1/2
11、基极
16、静态
21、维持
2、P
7、两
12、串联
17、直流电
22、单向导电
3、自由电子
8、Ib+Ic
13、控制极
18、整流电路
23、稳定不变
4、空穴
9、0.7
14、都很大
19、单向
24、伏安特性
5、截止
10、集电极
15、正确触发信号
20、串联
25、并联
二、电子基础知识选择题答案
选择题:
B
D
C
C
A
C
D
B
A
B
C
B
C
D
B
A
D
A
A

三、电子基础知识判断题答案
判断题:
1、×11、
2、×12、
3、13、×
4、14、×
5、15、
6、16、
7、17、×
8、18、×
9、×19、
10、×20、×
四、电子基础知识简答题
简答题:
1、

 答:将PN结加正向电压时,多数载流子的扩散运动增加,有电流通过PN结,这就是PN结的正向电流。反之,如果PN结加反向电压,此时空间带电区增厚,多数载流子的扩散运动无法进行,只有少数载流子漂移运动形成反向电流。由于少数载流子很少,故反向电流近乎为零。上述说明,PN结加正向电压时导通,加反向电压时截止不导通,这就是PN结的单向导电性。

2、

 答:用万用表的Rⅹ l kΩ 档测阳极与阴级间的正反向电阻,若阻值都相当大,说明管子正常:如果阻值不大或为零,说明管子性能不好或内部短路。用万用表的Rⅹl?档测门极与阴极间的电阻,正、反向阻值为数十欧,说明正常;若阻值为零或无穷在,说明门极与阴极之间短路或断路。

3、

答:要使晶闸管可靠导通,应给管予施加一个较大的正向阳极电压和一具适当的正向门极电压。晶闸管导通后,门极失去控制作用。

4、

 答:晶闸管由导通变为截止的条件是使管子的阳极电流la小于维持电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主要有:断开阳极电流,降低正向阳极电压,给阳极加反向电压等。

5、

 答:将P型半导体与N型半导估经过某种特殊工艺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后,交界面两边的半导体内电子与空穴深度不同,将向对主扩散,则在两者的交界处形成带电荷的薄层,这个带电荷的薄层称为PN结。

6、

答:(1)集电极的最大允许电流I。保持晶估管参数特别是电流入大倍数的下降不超过允许值时最大电流;(2)集电极一发射极击穿电压BVceo。在基极断路时,保持晶β体管被击穿,性能不致下降,允许加在发射极和集电之间的最大电压,(3)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保持晶体管参数变化不超过允许值时,集电极耕散的最大功率(即集电极电压与电流的乘积)。

7、

 答: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体称为半导。安是一种在外界条件影响下有时能导电有时几乎不能导电,容易受热、电子和空穴同称为载流子,这是半导体导电一个重要特征。

8、

答:最高反向工作电压是指二极管正常工作时,所能承受的反向电压的峰值。为了防止二极客因反向击穿而损坏,最高反向工作电压要比反向击穿电压低(通常是反向击穿电压的一半)以保证二极管的正常工作。

9、

 答: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与基极电流的变化量之比,叫做共发射极接法的电流放大系数,用希腊字母β表示。

10、

 答:放大器工作时,需要有一个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否则,放大后的波形和输入信号的电压波形不能保持一致而产生波形失真。

11、

 答:整流电路将交流电转变成直流电,但脉动程度大,不能满足许多设备需要。为了获得平滑的输出电压,在整流电路后面再加上滤波电路,使负载获得平滑的直流电。

12、

答:单相半波整流的特点是电路简单,但直流输出电压低,脉动程度大,整流效率低,仅适用于对直流电压平滑程度要求不高的小功率整流。

13、

 答:晶闸管是一种大功率的半导体器件,具有效率高、反应快、控制性好、寿命长、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和维护方便等优点,在整流、调压、无触点开关和直流逆变交流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就应用。

14、

 答:电容滤波对交流分量的容抗较小(频率越高,容抗越小)使交流分量从电容器旁路通过,只剩下平滑的直流从负载电阻通过,而且平均输出电压有所增高。

利用电流变化时民感线圈中产生自感电势的特性,当电流增加时,自感电势阻止其增加;而电流减少时,又阻止其减小,从而减小了负载电流的脉动程度。

15、

答:常用的滤波器有如下几种:(1)电感滤波器;(2)电容滤波器;(3) Γ型,即电感与电容组成的滤波器;(4)∏型;LC∏型滤波器。

计算题:
1、解:
Ic=βIb =49x0.04 =1.96(mA)
Ie= Ic+Ib =1.96+0.04 =2 (mA)
答:射极电流为 2 mA。
2、解:静态值可以通过放大器的直流通路计算。
Ib=Ec-Ube/Rb =20-0.7 / 470 ≈0.04 (mA) =40 (μA)
Ic=βIb =50x 0.04 =2 (mA)
Uce =Ec-IcRc =20-2x5.1 ≈10 (V)
答:略。
3、解: β = △Ic / △Ib=3.4-1.4/ 0.04-0.02 =100
答: β = 100
4、解:因为电路中二极管D的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使二极管反偏,所以二极管D截止。则UA0= -6V。
答:略。
5、解:因为电路中二极管D的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使二极管正偏,所以二极管D导通。则UA0= -9V。
答:略。
6、解:因为电路中二极管D1的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使二极管正偏,所以二极管D1导通。而电路中二极管D2的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使二极管反偏,所以二极管D2截止。如忽略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则 UA0 =0V。
答:略。
7、解:负载电阻上的电压 Uf z = 0.9 U2;

最大反向电压 UDm=2√2U2

答:负载电阻上的电压为 0.9 U2,最大反向电压 2√2U2
8、解:电压表PV1的读数为
U2 =UR2/0.45 =110/0.45 =244 (V)
整流电流的最大值为
Im =U2m/R2 = √2x2.44/80 = 4.3 (A)
答:最大整流电流为 4.3A。
9、解:Iz =URz/Rz =110/80 ≈1.4 (A)
通过电流表PA的电流IVD为 IVD = Iz = 1.4 (A)
电压表PV1的读数为
U2=UR2/0.45 = 110/0.45 = 244 (V)
答:电流表的读数为 1.4A, 电压表PVPV1的读数为 244V。
10、解:电压表PV1的读数为 U2 =URz/0.45 =110/0.45 = 244 (V)
二极管的最大反向电压为 UDm = √2U2= √2x244 =345 (V)
答:二极管最大反向电压为345V。
11、解:
Ib =Ec-Ube/Rb =24-0.7/510 ≈0.046 ( mA)
Ic = βIb=50x0.046 =2.3 (mA)
Uce =Ec-IcRc =24-2.3x6 ≈10.2 (V)
答:略。
12、解:
Ub=Ec RB1/RB1+Rb2 =12x4.7/4.7+12 =3.38 (V)
Uc =Ub-Ubc =3.38-0.7 =2.68 (V)
Ie =Ue/Re=2.68/1 =2.68 (mA)
Ic ≈Ib=2.68 (mA)
Ib=Ic/ β = 2.68/50 =0.054 (mA)
Uce = Ec-IcRc-IeRe =12-2.68x2.5-2.68x1=2.62 (V)
答:略。
13、解:
Ib =Ec-Ube/Rb =12-0.7/150 ≈0.08 (mA)
Ic =βIb =40x0.08 =3.2 (mA)
Uce=Ec-IcRc =12-3.2x2 ≈ 5.6 (V)
答:略。
14、解: 当R=0 时,
Ib =Ec-Ube/Rb =12-0.7/150 ≈0.08 (mA)
Ic =βIb =40x0.08 =3.2 (mA)
Uce=Ec-IcRc =12 (V)
放大器没有放大作用。
答:略。
15、解:二极管截止。将二极管开路后, VA=1.5V>VB=1V
答:略。

作图题:

网友A:
我的天,这是电工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