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200 PLC求助(226CN)

楼主(2012-10-30):
我厂的入厂煤采样器所用西门子226CN PLC,整个系统运行有四年了,很良好很稳定。      但是在今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系统运行频繁报错,具体情况是:毫无任何征兆(有的时候是间隔半个小时一次,有的时候是间隔十几二十分钟一次)的时候发出“次级破碎机故障”、“振动器故障”,问题是这两个设备已经早就被拆除掉了。      好吧,先是怀疑PLC程序当中没有完全屏蔽“次级破碎机”、“振动器”的输入与输出,那就彻底排查PLC程序,完完全全的剔除了“次级破碎机”、“振动器”的输入与输出。 现象有所变化,“次级破碎机故障”、“振动器故障”不再显现,但是转移了,是频繁的报“初采故障”、“初给故障”、“斗提机故障”,报的故障也是毫无规律,有的时候报一个故障,有的时候是两个三个一起报故障,时间间隔也是毫无规律而言。      上位机的程序是用VB编写的,已经经历过各种排查,目测无任何问题。      断开上位机与PLC的链接,让整个采样器自己与皮带连锁运行,就是说,让PCL控制程序自己执行,故障依旧,同样各种报错。      怀疑PLCCPU模块有问题,现在已经换了全新备件,顺带将输入输出模块也一起更换,就是连电源也更换,已经是全新的PLC系统在运行了,故障依旧。      怀疑各种接线不好引起的系统误报故障,已经一根一根的排查过了,一根根的测量了对地电阻、电压值,无果,没有异常地方。      已经各种怀疑了,各种排查了,故障误报现象依旧,还有什么没检查到位?各位些?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几天了,再不好,估计要死掉了!帮我我支个招,点拨点拨我把!

网友A:
请再检查一下程序吧,或者再去的硬件的联线的开关或接线架再拧一下以防有松动。

网友B:
肯定是PLC程序的问题;

以前我也是做采样机;皮带中部采样;皮带头部采样 ;汽车采样;火车采集;

还是好好看一下程序!!!

网友B:
方便的时候;可以和我联系:zhanggp@nandaauto.com

或者把程序发送到我的邮箱里面;给你看一下吧!!!

网友C:
和楼上各位类似的想法,程序问题吧!

网友D:
通信电缆被动力电缆干扰了。。哪边的接地没做好。

网友E:
信号受干扰了,检查下系统接地电阻,或者你附近进行了变频改造引起的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此设备位于输煤廊道下面,貌似没有变频器等,那再测测信号干扰方面。

网友F:
还真是见鬼了!请问你那些个报警信息是在PLC输出点上观察得到的还是PLC连接有显示设备。若果是后者你也需要考虑显示设备的问题。

网友G:
信号干扰很不好测试。

网友H:
信号受干扰了,检查下系统接地电阻,或者你附近进行了变频改造引起的干扰!还在就是现志通讯设备连接是正常不?

网友I:
是不是某个子程序用了临时变量L?或者是不是用v当做M用了?线圈输出是不是用了数据类型的位地址?如v0.2?

网友J:
程序不做故障报警,哪来的故障呢? 检查程序吧~~~~~~

网友K:
有干扰源,PLC输入端应该用光电隔离

网友L:
你还是把原程序装上,你删的不一定好,可能连带了别的部分。。。。先把原程序装上,在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M:
报错问题有可能是次级破碎机、振动器这两个设备被拆除掉引起的。系统检测故障不一定非要用到某外部设备的输入输出不可,也可能是根据生产流程来检测判断的,有无前面两个设备的生产流程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是生产流程的改变(而程序内的判断又没有作相应的调整)引起了报错。

解决办法有3个分别是:1。恢复设备原样。

                     2。根据配置的改变重新编程。

                     3。与原编程人员沟通修改因配置的改变而受到影响的流程判断。

故障分析;例如某些工作周期性很强的设备(如提斗机)可能是需要时间来判断的,提斗机可能需要破碎机工作满一个周期才允许工作,亦或一个周期后一定时间内提斗机该动却没动。若程序内有这些判断而你又把破碎机搞走了程序就没法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