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的空气开关选型?

楼主(2012-10-31):
伺服单相供电和三相供电,空气开关选择--电流大小有区别吗?这电流大小是按伺服驱动器来选择,还是按电机额定电流来选择啊?

网友A:
单、三相都能供电的伺服功率都比较小的。

当然在同样的满载输出功率时单相的电流值会大点。

开关的额定电流选用多大可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建议值。一般要比驱动器大些

网友B:
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呢,虽然伺服手册上有,不过原装的挺贵的

还有MR-J3的手册上有个地方看不懂,就是”30A帖5A“,查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

希望有懂的给点建议

楼主:
对:bobyboo关于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呢,虽然伺服手册上有,不过原装的挺贵的还有MR-J3的手册上有个地方看不懂,就是”30A帖5A“,查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希望有懂的给点建议内容的回复:

对啊。朋友,你怎么跟我一样啊。有时间,多多指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呢,虽然伺服手册上有,不过原装的挺贵的还有MR-J3的手册上有个地方看不懂,就是”30A帖5A“,查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希望有懂的给点建议内容的回复:对啊。朋友,你怎么跟我一样啊。有时间,多多指导啊。

明天打三菱的售后技术服务热线咨询下,到时候把结果给贴出来。

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没人回帖子,呵呵,真不知道神马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呢,虽然伺服手册上有,不过原装的挺贵的还有MR-J3的手册上有个地方看不懂,就是”30A帖5A“,查了一下午也没弄明白希望有懂的给点建议内容的回复:对啊。朋友,你怎么跟我一样啊。有时间,多多指导啊。

30A是壳架电流,5A是额定电流

楼主:
是这样啊。朋友,那你有问他们,我们选择空开电流大小是按伺服驱动器来选择,还是按电机额定电流来选择啊?我以前做的两台设备都是按驱动器使用手册上建议的这个5A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