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整流桥的故障判断及处理

楼主(2012-10-31):
用万用表电阻挡即可判断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对并联的整流桥要松开连接件,找到坏的那一个。

损坏原因分析:

  (1)器件本身质量不好。

  (2)后级电路、逆变功率开关器件损坏,导致整流桥流过短路电流而损坏。

  (3)电网电压太高,电网遇雷击和过电压浪涌。电网内阻小,过电压保护的压敏电阻已经烧毁不起作用,导致全部过压加到整流桥上。

  (4)变频器与电网的电源变压器太近,中间的线路阻抗很小,变频器没有安装直流电抗器和输入侧交流电抗器,使整流桥处于电容滤波的高幅度尖脉冲电流的冲击状态下,致使整流桥过早损坏。

  (5)输入缺相,使整流桥负担加重而损坏。

找到引起整流桥损坏的根本原因,并消除,防止换上新整流桥又发生损坏。

  (1)更换新整流桥,对焊接的整流桥需确保焊接可靠。确保与周边元件的电气安全间距,用螺钉联接的要拧紧,防止接触电阻大而发热。与散热器有传导导热的,要求涂好硅脂降低热阻。

  (2)对并联整流桥要用同一型号、同一厂家的产品以避免电流不均匀而损坏。

网友A:
www.hbblg8.com 玻璃钢格栅生产厂家 玻璃钢格栅价格 防滑玻璃钢格栅 洗车房地格栅 可以做hbblg8.com
www.boligangwang.com 玻璃钢管道 玻璃钢格栅 玻璃钢轴流风机

www.artpaim.com 鸡血石鉴定,田黄鉴定,瓷器鉴定,玉石鉴定,古董拍卖公司,文物鉴定
www.shpaimai8.com 瓷瓷器鉴定,瓷器拍卖,玉器鉴定,玉器拍卖,青铜器鉴定,古钱币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