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损坏的原因讨论

楼主(2012-10-31):
这问题够繁杂的,慢慢排除故障吧

网友A:
是否是阀芯卡阻引起电磁阀芯长期无法吸合,造成线圈过热烧坏线圈绝缘。

网友B:
另一个又坏了,线圈电阻为0,系统电压218V,

跟电压

网友C:
电磁阀线圈上有没有并个SPARK KILLER呢.

网友D:
如果电压没有问题,看看电磁阀与铁心间是否污垢比较多,还有就是电磁阀质量

网友E:
是不是线圈质量太差呀,买好点的品牌,还有阀线圈电压确认稳定不 ?

网友F:
有可能电压不稳。瞬间的过压造成绝缘击穿或者绕组烧断。用仪表监测一下电压波形。

网友B:
      电磁阀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安装在现场--差不多2年了,据说挨雨淋了一年半,电磁阀与铁心间污垢比较多,所以就出现连续烧的问题了!美国产品,欧洲工厂随机配套而来,欧洲工厂派的是中国工程师现场技术服务,偶是围观的,所以不能拆开!

网友B:
中午又坏了两个,测量了好的线圏的直流电阻为6.47k欧

网友G:
看来中奖的几率挺大啊!!!

网友H:
电磁阀线圈如果把阀体取出来,是否会烧线圈?如果电压高手额定值10%,请问功率增加多少?电磁线圈假设是60HZ额定频率,可是应用到50HZ会如何?如果线圈两端并联压敏电阻是否有益呢?如果电磁线圈在水中泡一晚,拿出来把水弄干,是不是一样好用?

这样的问题还要专业公司来解决?不解?什么问题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