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部输入/输出继电器、内部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软元件的触点可重复使用,没有必要特意采用复杂程序结构来减少触点的使用次数。

楼主:
(2)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母线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在继电器控制原理图中,继电器的触点可以放在线圈的右边,但在梯形图中触点不允许放在线圈的右边。
(3)线圈不能直接与左母线相连,也就是说线圈输出作为逻辑结果必须有条件。必要时可以使用一个内部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或内部特殊继电器来实现。
(4)同一编号的线圈在一个程序中使用两次以上称为双线圈输出。双线圈输出容易引起误操作,这时前面的输出无效,只有最后的输出才有效。但该输出线圈对应触点的动作,要根据该逻辑运算之前的输出状态来判断。如图3所示,由于M1双线圈输出,所以,M1输出随最后一个M1输出变化,Y1随第一个M1线圈变化,而Y2随第二个M1输出变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双线圈输出。
(5)梯形图程序必须符合顺序执行的原则,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执行,如不符合顺序执行的电路不能直接编程。
(6)梯形图中串、并联的触点次数没有限制,可以无限制的使用。
(7)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圈可以并联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