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康高压变频器 故障解析

楼主(2012-10-31):
xx DC Bus Over Volt;xx=故障单元位置号

IGBT驱动线接错,导致该功率单元处于旁路状态,因为该变频器使用时间长, 电机运行中有时会 处于发电状态,如果有一个单元不能吸收电机侧反送回来的电量,就可能会引起同相其余单元出现过压现象,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检查未报故障单元。 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许多单元过压

xx LINK;xx=故障单元位置号

该故障大多由单元板引起,但如果某一单元同时缺两相(比如熔丝断等),也会引起该故障。

键盘无法正常显示

变频器能正常运行,但键盘显示不正常(比如所有指示灯常亮), 这种情况多半由键盘本身或键盘与CPU连接线引起,如果由键盘引起,并且重新停送控制电无效情况下,可按键盘上复位按钮。

TRIP-EMERGENCY STOP

信号调理板(SCB板)故障或系统接口板(I/O板)故障,更换。还不行的话可以判断37芯电缆有问题。 变频器出现急停故障

Keypad COMM Loss 键盘通讯丢失

一般是由于有故障的键盘引起的,但是在实际中,经常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例如CPU板,I/O板,以及底板引起,可更换上述线路板并检验,另外在现场中也有由于CF卡故障引起。

Drive not communication;变频器不能通讯

一般是由于CPU板故障引起的,更换可解决。也可能是由于金手指插槽上的底板引起的。

IOC;变频器瞬时过流

是由于电机电流太大而产生瞬时过电流,一般是由于电机堵转,但是在现场中发现过,是由于霍尔CT的接线松动,在震动的时候接触不良导致过电流。

Excessive Drive Loss;变频器损耗过大

可能与变压器励磁涌流有关.该故障出现后须检查变频器输入输出额定电压电流设定,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比例系数设定.如果在启动运行时出现该问题,需要检查变频器的输入侧 CT变比是否正确。

IGBT OOS IGBT;IGBT过饱和故障

在运行时是工作在饱和状态的,同时测量C,E之间的电压,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会出现这个故障,一般都是由于IGBT 损坏,但也有CCB板损坏的情况。

xx Cap Share;电容分压 xx=故障单元位置号

一般是CCB 板检测到均压电阻分压不均,可以测量均压电阻的阻值,如果正确,那么要更换CCB板,如果还不能解决,那么要更换电容。

xx DC bus under volt

一般是由于功率单元的输入电压低,可能是输入保险丝熔断,或在运输过程中脱落。 xx=故障单元位置号 单元直流母线欠压

Cell bypass fault

旁路板或者MB板损坏。 单元旁路故障

xx Over Temp Warning;单元超温警告 xx=故障单元位置号

一般由于单元温度超过故障限值(固定)。可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单元柜风机是否正常工作,进风口和出风口是否畅通,装置是否长时间过载运行。最后检查功率单元控制板和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滤网是否过期。

Over Temperature;超温

一般由于每个单元向调制器板发送一个PWM信号,该信号代表散热器的温度。可检查冷却系统状态。

xx Control Power;控制电源 xx=故障单元位置号

检测到单元控制板上的一路或几路电源(+24,+15,+5或-5 VDC)与规格不符。如果产生此故障,必须修理或更换单元控制板。

CONTROL POWER ALARM;控制电源

380V控制电丢失(用户定义故障)

CONTROL POWER FAILED

Communication;通讯故障

单元检测到光纤通讯错误(即检测到IC37第13脚逻辑低电平)。这通常是由噪声引起的奇偶校验错误,但也可能由单元控制板上有故障的通讯通道超时引起。这可能由数字调制板或单元控制板上的电路故障引起的。

Link;通讯故障

调制器板检测到光纤通讯通道错误。这通常是由噪声引起的奇偶校验错误,但也可能由有故障的通讯通道超时引起。排除噪音干扰,并检查光纤。

xx DC Bus Low Warning;单元直流母线电压低

一般由于单元直流母线电压低于故障值。检查是否只有单相输入,输入电压低或输入保险丝熔断。

Input protection fault;输入保护故障 xx=故障单元位置号

变频器损耗过大,可能与输入变压器次级故障,浪涌电流太大有关。

xx DC Bus Over Volt;直流母线电压过高 xx=故障单元位置号

一般由于单元中母线电压超过800VDC(对460VAC单元)或1200VDC(对690VAC单元)(即VDC测试点的信号>8.0 VDC)。通常由于再生限值过高或不正确调整变频器引起。该故障通常由不正确设置或调制板故障引起。

Trip-MV Doors Opened

变压器柜或功率单元柜门没关好。

风机故障

Blower BM1 Failed

Blower BM2 Failed

Blower BM3 Failed

Blower BM4 Failed

Blower BM5 Failed

Blower BM6 Failed

风机开关跳闸,热继电器保护或风机损坏。

Hall Effect Pwr Supply;霍尔效应传感器电源

检查霍尔传感器+/-15V电源。如果没问题,再检查霍尔传感器电源到系统接口板的接线。

Motor Over Volt Fault;电机过压故障

检查电机额定电压和变频器额定电压参数设定是否正确。如果正确,更换系统接口板。

Xformer OT Alarm;变压器超温

检查散热风机是否正常运行,方向是否正确。滤网有没有堵塞。

Xformer OT Trip Alarm 变频器室温是否合适。出风口是否堵塞。

Cooling OT VFD Trip Cooling Ot

Trip Alarm Cooling OT MV Trip

CPU Temperature Alarm;CPU温度报警

检查DCR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行。检查CPU散热器。

Power Supply;没有底板电源

可能由于没有交流输入电源或DCR电源损坏。断控制电时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报警。

A CELL IS BYPASSED;单元被旁路

查看ID2620可以看到被旁路的单元(如被旁路的状态为B),断高压后单元旁路自动复位。

Medium voltage low Flt;输入欠压故障

变频器输入电压低于额定输入的55%。该故障可能是瞬态的。

Input Ground;输入接地

软件检测到接地故障,该故障通常由输入接地故障引起。检查系统接口板上测试点输入电压是否对称。

Input Phase Loss;输入缺相

一根或数根输入高压电缆不能向输入变压器初级供电。检查输入高压开关和连接线,确认输入线连接正确而且高压开关保持完好。

Output Phase Imbal;输出接地故障

软件检测到接地故障,通常由输出接地引起。断开变频器和电机的连接,用兆欧表检测电机和电机电缆绝缘。也可能系统接口板故障。

xx Power Fuse Blown;xx=故障单元位置号 电源保险丝熔断

功率单元的输入电源保险丝开路。更换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