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 支持 modbus TCP 通讯么?

楼主(2012-10-31):
请问PKS需要和quantum 65150通讯,PKS支持modbus TCP通讯么?PKS如何配置?

网友A:
Modbus分为两种传输模式(ASCIIRTU),PKS都支持,假如采用RTU,地址从40001开始

网友B:
人家问的TCP通讯,你在回答RTU。。。。真搞笑,还假如采用RTU,地址从40001开始,那COIL和STATUS字从哪里读啊

网友C(2012-12-11):
可以。

PKS  HS  LS 都可以和Modbus设备通讯。

包含了Modbus Serail 和Modbus TCP。

前段时间做一个 PKS R410挂接 BB RTU的改造。

当时拿到新版本软件后,还没有BB的RTU,

就是拿了套 施耐德的 M340 来测试跟PKS的 Modbus TCP 连接的。

支持Quantum的 65160的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