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发那科机器人可以这样节省维护成本

楼主(2012-10-31):
各位应用发那科机器人的大侠:发那科原装的伺服电机配件卖的相当贵,实际更换伺服电机时可以不要买发那科的伺服电机而采用安川伺服电机替代(发那科2.2KW左右功率伺服电机,发那科官方卖价在28K或者更高,而同样安装尺寸同样功率的安川伺服电机只需要8K,但是安川的伺服电机编码器与发那科机器人控制柜不匹配,替换时可以将原发那科的编码器安装在新换的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安装位置即可,这2个品牌的同样功率伺服电机安装尺寸一致,输出力矩一致,其余电性能参数均基本一致。),采用这种更换方式可以大大减少发那科机器人的维护费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方法,早说就好了,感谢伍工指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方法,早说就好了,感谢伍工指导啦!

这个维护方法,在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车身焊接车间早就这样改进维护发那科的机器人了!因为汽车生产厂的车身焊接车间是机器人用量最大的!这个也是因为发那科对于大的客户,其机器人的售价相对零散客户来说,一般只有后者的60%左右,最大利润主要来自零配件服务!

网友B(2014-09-13):
伍工的帖子真是一针见血的技术精华之浓缩,工控人学习的榜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方法,早说就好了,感谢伍工指导啦!

网友D(2016-02-24):
这么干的话没有保修了咋办啊?

网友E(2016-06-08):
大神出马,让我涨姿势了

网友F:
这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下载了s

网友F:
这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下载了

网友G(2018-08-04):
谢谢,我正在学习发那科请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