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触摸屏怎么改变换画面这个按钮的X、Y轴的位置

楼主(2012-10-31):
如题,不要说用鼠标移动。哪位高手知道的,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A:
用方向键。或者属性里改坐标。

楼主:
对:
中芯机械
-
-纵横军团
关于
用方向键。或者属性里改坐标。
内容的回复:
我想运行后,这个按钮会按一定的规律移动。貌似台达不可以做的。

网友B:
在台达人机软件里有曲线元件。
你打开软件-----点击元件---------曲线图-------有一般曲线和X,Y曲线选择。
在右边设置里,设定需要几条曲线,所需要显示曲线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C:
可以试试动画功能?!可能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