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RS指令运用

楼主(2012-10-31):
我手上有两台14SS的台达PLC主机。我想一个主站,一个从站。用主站的X0去控制从站Y0点的亮灭。然后从站的X0去控制主站的Y0点亮灭。怎么样往主站和从站里面写程序了。395841487@qq.com 可以的话加我QQ。详细讲解下。学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14SS的RS485通讯只能做主站不能做从站(好好看看手册的COM2口介绍),你可以选用台达新一代DVP14SS2来达到你的要求。这样连接后,利用RS指令主站X0有信号发送信号使从站Y0变化,接收信号判断从站X0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Y0输出。

你可以参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0/2012103018031900001-1.shtml

网友B:
只要分清主站与从站,知道如何发送、接收命令;就能够完成相应目标了。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只要分清主站与从站,知道如何发送、接收命令;就能够完成相应目标了。 内容的回复:

你可以帮我写个吗?我自己写了个不可以。。

楼主:
对:秦君关于14SS的RS485通讯只能做主站不能做从站(好好看看手册的COM2口介绍),你可以选用台达新一代DVP14SS2来达到你的要求。这样连接后,利用RS指令主站X0有信号发送信号使从站Y0变化,接收信号判断从站X0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Y0输出。你可以参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0/2012103018031900001-1.shtml内容的回复:

假如换了,你可以给我个程序看看吗?

网友C:
哥啊,台达有专用的modbus指令指定一下地址就可以了,还用RS指令做什么,用RS很麻烦。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哥啊,台达有专用的modbus指令指定一下地址就可以了,还用RS指令做什么,用RS很麻烦。内容的回复:

那你可以用Modbus帮我写下上面那个控制要求的程序吗?谢谢了。。完整些的。主站从站。

网友C:
从站

主站

9600 7 E 1 站号为1,主站X0到X3对应从站Y0到Y3,从站X0到X3对应主站Y0到Y3。

网友C:
上面的地址写错了,主站写入的地址应该是H1001,从站应该是把D1传送到K1Y0,.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哥啊,台达有专用的modbus指令指定一下地址就可以了,还用RS指令做什么,用RS很麻烦。内容的回复:

因为这是老师的任务。所以只能用RS悲剧啊!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上面的地址写错了,主站写入的地址应该是H1001,从站应该是把D1传送到K1Y0,. 内容的回复:

我直接去驱动那个Y0不行吗?就是500H不可以吗?为什么我看到很多例子都是给的D0那些,,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7 E 1 站号为1,主站X0到X3对应从站Y0到Y3,从站X0到X3对应主站Y0到Y3。

其实我还是想写RS的,你刚发过来的那个的,读指令假如M1143  是off的话,那么回传会主站的D1里面的内容是ASCLL。根本都不能驱动主站的Y0去动作。只有读D1050里面的内容才能去驱动Y0。

网友E:
用RS指令  效验码要另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效验码要另外写程序
那假如我用RTU用的话,需要写头码和尾码那些吗?

楼主:
对:秦君关于14SS的RS485通讯只能做主站不能做从站(好好看看手册的COM2口介绍),你可以选用台达新一代DVP14SS2来达到你的要求。这样连接后,利用RS指令主站X0有信号发送信号使从站Y0变化,接收信号判断从站X0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Y0输出。你可以参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0/2012103018031900001-1.shtml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不对,我已经用14SS做从站成功了,是用RS指令写的不过是ASCII写出来的,我想用RTU写出来。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E:
对:hyf0517关于回复内容:对:maojianchengjx关于用RS指令  效验码要另外写程序 内容的回复:那假如我用RTU用的话,需要写头码和尾码那些吗? 内容的回复:

不用  ascll模式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