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10-31):
梯形图转SFC出现的奇怪现象(见图中黄色的部分),程序内容看不到,但如果由SFC转回梯形图时程序还是正常显示的,好奇怪!知道的大师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一下触点显示,如果是9个,尝试改成11。

网友B:
没遇到过!!但一直关注

网友C:
没遇到过,敬请高人解答

楼主:
看不到的这部分内容是这样的,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格式有些出入;

未用SFC编程过,只是猜测。

网友E:
再执行下梯形图变换试下。。。

杺!

网友:
是够奇怪的,没遇到过

楼主:
对:tings关于再执行下梯形图变换试下。。。内容的回复:

再执行变换又变回原来正常的梯形图了

楼主:
急待高人求解,拜托了

网友F:
  抵制日货,也不会用,更未用SFC编程过,只是猜测会不会是格式有些出入;或是 PLC 型号对某着编程有限制呀 ?

楼主:
找到原因了,梯形图过大,不能超过24行,分解或改用MC指令后就正常了。

网友G:
早晨看了帖子,不知道原因,中午就又来看

网友H:
又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I: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J:
没必要这样来回的切换,三菱的是越高级的编程语言限制越多,SLT转梯形图也是这样,你要是用SFC,就不要再梯形图中改程序,用梯形图,就不要再语句表中改程序,你改好了,大部分时候是改不回来得,这就是向下兼容和向上不兼容问题

网友K:
这部分可能是核心技术或技巧之类的,人家不希望思路被“偷学”去;故把内容隐藏掉了。PS:这招不错,我也算知道了。

网友L:
原来是这样的啊..............,又学习了.

网友M:
程序过长,显示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没必要这样来回的切换,三菱的是越高级的编程语言限制越多,SLT转梯形图也是这样,你要是用SFC,就不要再梯形图中改程序,用梯形图,就不要再语句表中改程序,你改好了,大部分时候是改不回来得,这就是向下兼容和向上不兼容问题

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多次(这个是软件本身的BUG),我跟三菱技术确认过这个问题

楼主: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梯形图转SFC出现的奇怪现象(见图中黄色的部分),程序内容看不到,但如果由SFC转回梯形图时程序还是正常显示的,好奇怪!知道的大师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O:
学习了,这些问题真只有偶然性才能发现。以后碰到不会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