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部分显示灰色

楼主(2012-10-31):
如图,WINCC画面其它显示都正常,就只有这个储液灌棒图和输出域显示灰色,求教怎么处理,在线等候高人(前几天画面全部显示灰色,一键恢复过硬盘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A:
灰色说明变量连接有错误。检查一下wincc和PLC变量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是不是里面没有介质,模拟给定一下储量百分比,看一下变化,如果模拟还不变化,就是变量的硬件或软件设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