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主机能否与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EM235连接?

楼主(2012-10-31):
台达PLC主机能否与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EM235连接?编程时需要做哪些设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对于PC,因为有全球统一的标准,A厂商的显示器可以用在B厂商的主机上,我们相对于品牌机来说把它叫做组装机。但是对于PLC你听说过组装机吗?他有统一的标准吗?好好补一下PLC的发展史,了解一下它的目前发展方向。

楼主:
谢谢1楼的指点,但台达的主机倒是可以跟其他品牌的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通信的

网友A:
好几个家庭住在一个四合院。四合院的大门大家都能进(好比品牌之间,外部是开放的)。但是进了四合院之后,这家人就不能进别家的屋(好比每个品牌内部,是不开放的)。

网友B:
每个厂家的型号不一样都不能通用 换了厂家就更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