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部分显示灰色!!!!!!!!!!!

楼主(2012-10-31):
如图,WINCC画面其它显示都正常,就只有这个储液灌棒图和输出域显示灰色,求教怎么处理,在线等候高人(前几天画面全部显示灰色,一键恢复过硬盘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A:
这个量没连接的说

网友B:
这个变量地址使用过程中可能已经做过修改了,查实一下

网友C:
检查这个对应的量有没有连接上,如果正常,把备份的项目重新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D:
    这个可能是变量地址使用过程中可能已经做过修改了,查实一下是不是原来连接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