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 PLC用哪个版本的cxp软件

楼主(2012-11-01):
另外用那种传输线,  usb 的,下载时还用选   com1  com2...吗

网友A:
9.2之类的软件都可以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

网友B(2012-12-10):
9.0 版本以上   我有9.3的版本  就可以

网友C:
用usb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1-15):
cx one v9.3 普通的USB线就行了,速度很快的

网友E:
9,3的,USB的线,肯定行。

网友F:
cx one 9.4 在线升级就可以了,    USB可以下载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