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信捷PLC编程软件3.1.rar打不开

楼主(2012-11-01):
信捷的信捷PLC编程软件3.1打不开,重装也没有用,点击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我装了什么软件影响了?

网友A:
求信捷哥出来解答吧···

网友B:
FWORK2.0估计这个没有安装

网友C:
你好,可能是你没有安装FWORK2.0。你需要将现在安装的PLC编程软件卸载掉,重新安装一下FWORK2.0,安装好后在安装PLC编程软件(建议最好换一个安装路径),重新启动你的电脑即可。

楼主:
对:无锡信捷PLC关于你好,可能是你没有安装FWORK2.0。你需要将现在安装的PLC编程软件卸载掉,重新安装一下FWORK2.0,安装好后在安装PLC编程软件(建议最好换一个安装路径),重新启动你的电脑即可。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试试

楼主(2013-01-01):
对:无锡信捷PLC关于你好,可能是你没有安装FWORK2.0。你需要将现在安装的PLC编程软件卸载掉,重新安装一下FWORK2.0,安装好后在安装PLC编程软件(建议最好换一个安装路径),重新启动你的电脑即可。内容的回复:

请问我的信捷编程软件是:信捷PLC编程软件3.1.rar,为什么必须安装
dotnetfx.exe程序,信捷新的版本有此问题吗?

网友D(2013-12-06):
信捷的信捷PLC编程软件3.1.rar安装到最后一步 提示;现有的文件标识为只读 就不行了

请老师指导

网友E(2014-02-21):
引用 网友D:
信捷的信捷PLC编程软件3.1.rar安装到最后一步 ...

卸载重装,或者换个安装路径。

网友F:
卸载PLC软件,安装FWORK2.0,换个路径重新安装PLC编程软件;如果是WIN7以上系统,最好选择使用管理员权限安装

网友G(2014-07-21):
FWORK2.0在那里下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你好,可能是你没有安装...

FWORK2.0在那里找这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你好,可能是你没有安装...

请教高手。我前两天重装系统后,不能安装信捷PLC软件这是为什么。你们所说的FWORK2.0。在那里找或者安装,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