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的转矩反馈怎么弄

楼主(2012-11-01):
请问我想做一个闭环的伺服控制系统,里面需要转矩反馈(模拟信号),还需要一个转矩给定,这个转矩反馈是为了祢补转矩给的误差的,请问这个要怎么实现?这对伺服驱动器的选择上有要求吗?是选一个普通的伺服驱动器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
伺服电机能接收一个反馈信号,并对它进行分析比较吗?

网友A:
伺服的一般是电流反馈,电流和转矩之间的偏差可以忽略么?

网友B(2013-03-06):
一般需要驱动器具有独立的张力调节器。伺服电机可以选择速度模式或转矩模式。一般的通用伺服都没有这个功能,可以考虑汇川技术的IS500A系列,可以实现。

你控制的转矩时电机自身的转矩,还是经过联轴器和传动环节之后负载的转矩,需要考虑选择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和控制精度的。

网友C:
这种总线伺服更有优势,以数字量反馈。 可以实时监测负载转矩电流,提供

网友D:
伺服控制器外加一个张力传感器,可设定转矩,同步反馈。我们公司所用是LENZE 9300,E+L张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