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与FX3U的PLC通讯不了

楼主(2012-11-01):
我是这样设置触摸屏的,而PLC是下面这样编程

但是这样传上PLC和触摸屏后,触摸屏有这样的提示

请问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你触摸屏的通讯参数是怎么设置的额

楼主:
就是不懂设置啊,,,

网友B:
偶记得三菱FX用的是RS422,另外你可以看一下PLC的站号:D8121?

楼主:
我想可能还是线的问题,要问下那边做线的人看是不是把线给搞错了

网友C:
422设置

认真看触摸屏手册

连线正确 没什么特殊的了

网友D:
一你要检查你的通讯线做得对不对,台达的屏针脚4,9,1,6,5对应三菱PLC的7,4,2,1,3;另外你的通讯线是接到C0M2还是COM3?如果之前是接到COM2的那就改过来接到COM3这边来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原来是通讯线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