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2-11-01):
我台达B系列的触摸屏中,我做了一个“一般曲线图”。做出来了后,曲线描出来了,但是清除不了,我描曲线是D2=1。那我应该怎么清除啊?

网友A:
曲线清除标志为bit8到bit11分别表示1-4,也就是说:D2=2的n次方(n=8、9、10、11)。

网友B:
没用过,飘过!!!!!

网友C:
先给1;再清0;不能一直给1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给1;再清0;不能一直给1啊!!

网友E:
也没用过,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没用过,来看看。

网友G:
把你编的程序发给我一份。我们一道看看!13601413729@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