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控制台达伺服电机与传统的脉冲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01):
canopen控制台达伺服电机与传统的脉冲控制有什么区别?canopen控制的话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有用过的工程师能说一下么?

网友A:
网络控制,接线肯定简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控制,接线肯定简洁多了

这个我知道啊 CN1控制口那么多线,用CANOPEN只需一个电缆搞定,但我想知道用CANOPEN有什么缺点。

网友C:
CANOPEN的缺点就是,价格贵。

其他各方面都比脉冲优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OPEN的缺点就是,价格贵。其他各方面都比脉冲优越

呵呵!还有什么缺点么?

网友E(2012-12-12):
对编程要求高,对控制器性能要求高,对网络稳定性要求高

网友F:
CANopen适合用在速度、力矩或简单位置定位功能的多轴控制系统中,实现位置定位功能需要驱动器支持内部轮廓模式,基于CANopen实现实时插补是很难的,它的优点就是组网快捷,接线简单,抗干扰强,上位机无需控制卡仅需CAN卡,系统易于扩充,简单位置定位没问题,缺点是多轴实时插补很难。

脉冲方式的优点是实时插补特性好,缺点接线较多,抗干扰能力差,上位机需要运动控制卡,多轴的造价很高,系统难于扩充。

网友E:
我以为Canopen总线对上位机要求高,很多运动与逻辑控制交给PL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