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控制电路图和控制箱安装图

楼主(2012-11-01):
求升降机控制电路图和控制箱安装图。电机是380V1.5kw的,不知道能承受多少重量?还有需要哪些控制元件?什么型号的?望高人指教。

楼主:
我顶,沙发留着备用。

网友A:
p=mgh  m=质量 h=高度  g=重力加速度 自己去算下。一个10A的空开,两个交流接触器 ,3个按钮(一个停止,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保险丝一个(6A),简单的手动控制正反转就这样,要加保护作用另加。

网友B:
同意2楼的,最好加个热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gh  m=质量 h=高度  g=重力加速度 自己去算下。一个10A的空开,两个交流接触器 ,3个按钮(一个停止,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保险丝一个(6A),简单的手动控制正反转就这样,要加保护作用另加。

    同意2楼的,最好加个热继电器!电机最好选带有齿轮箱减速的,降低速度 !

楼主:
可提供一下详细的图纸吗?

网友D:
提升机控制,必须加装行程开关,即上限位和下限位。有必要时可以安装提前量控制。简单控制:采用机械式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精度要求较高时,可以采用变频器拖动,行程开关采用微动开关、光电开关,甚至旋转编码器配合PLC完成控制过程。注意:旋转编码器要有“0”位校正,否则累计误差会使其失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gh  m=质量 h=高度  g=重力加速度 自己去算下。一个10A的空开,两个交流接触器 ,3个按钮(一个停止,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保险丝一个(6A),简单的手动控制正反转就这样,要加保护作用另加。     同意2楼的,最好加个热继电器!电机最好选带有齿轮箱减速的,降低速度 !

还要注意正反转互锁,别相短路烧了什么东西···

网友F(2020-12-04):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gh  m=质量 h=高度  g=重力加速度 自己去算下。一个10A的空开,两个交流接触器 ,3个按钮(一个停止,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保险丝一个(6A),简单的手动控制正反转就这样,要加保护作用另加。     同意2楼的,最好加个热继电器!电机最好选带有齿轮箱减速的,降低速度 !

大侠,能帮忙提供一份升降机控制柜的电气图纸吗,我的邮箱326855939@qq.com,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提供一下详细的图纸吗?

你有了图纸了吗?有的话,发我一份哈,谢谢了

网友G(2023-03-07):
ZHRV2-S_副本.png加一个我们的断相断相过欠压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