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技术问题,高速电机高速变频器怎么调参数啊?

楼主(2012-11-01):
最近经常遇到需要850HZ变频器的场合,电机是四级高速电机,变频器850HZ,VF    曲线应该怎样调才可以不烧电机呢?

网友A:
高速电机一定要选用能够设定多个VF曲线点的变频器,首先测试出他的额定电压,一点点的调整他的各个电压点,观测从低频到高频的电流,一般控制在一半一下的额定电流,如果电压设定的太高,电流就会很大,如果设定的电压太低,电机就没有力气。

网友B:
这个真没经验,帮顶吧,求高人答复,然后咱也学习下,4极高速,那转子的笼条会不会被甩出来呢?

网友C(2013-03-22):
软起动的主流产品:液体电阻、电子式、磁控式的,变频器属调速类产品天生不足,转速n=60f/2p,本就不容易控制,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性能稳定的产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