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150变频器的故障处理

楼主(2012-11-01):
今有一台G150变频器,在待机状态下,出现逆变器过热报警还有过热故障,屋里还有很多变频器,其他的变频器没这样的情况,求助

网友A:
在待机状态下,就出现逆变器过热报警还有过热故障,会不会是逆变器上的温度检测反馈出了问题?

楼主:
我已经检测了逆变器的温度输出口的电阻,他们都是平衡的,证明温度检测版应该没问题,换了个CIB板也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