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梯形图里用PLSY指令不行吗

楼主(2012-11-01):
我现在想用FX1N系列PLC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实现X轴送料Y轴锯切的切割设备。

由于切割动作要求挺复杂的,所以程序是用步进梯形图编的,X轴电机用PLSR,Y轴用PLSY指令分别对应Y0口与Y1口。这两个脉冲指令也是编在各个状态S里的,但我肯定是保证了一个状态最多只有一个PLSY运行,而且一个扫描周期内不会同时有两条指令驱动Y0或Y1输出。同时我将相应的M8029紧跟在每个指令的后面。

停止控制有:切割刀数达到自动停止、人为手动停止按钮 ,都是ZRST S0 S100   将其他的Y、M或者T也都批量复位了。

调试时发现,第一次启动后,按流程正常动作,都没问题,但一旦有停止操作后,无论是自动停止,还是手动停止,然后再按启动后,经常会有其中的一个轴无反应,停在所在的状态,相应的状态S一直闭合,PLSY指令前面触发条件也没断,就是指令不执行,Y0或Y1无输出,方向Y2 Y3正常输出,因为电机不动,未到达限位处,所以无跳转,就卡在那个步里。

然后查PLC诊断,有运行错误的提示,步号就是卡住的那条PLSY指令 我试过了停止批量复位S的同时置位M8145 M8145  复位M8147 M8148 M8029 然后增加延时,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无效,还是经常会出现上诉情况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       无反应卡,是指步进电机走不懂,还是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
对:dianqisu关于应该是程序问题。       无反应卡,是指步进电机走不懂,还是没有脉冲输出?内容的回复:是

是无脉冲输出

网友B(2012-12-12):
FX1N,可以改用DRVI试试

网友C:
PLSR 控制命令没有断开

网友D:
是否段内检测不到一个周期的off。所以不继续。

你停,是停指令前面的触点还是停段?还是停m8***

没有程序很难判断啊。

网友E:
你是不是用M8040

网友F:
或许你在输出前确认一下M8147和M8148的状态可能有作用,要确认这两个点OFF才能再输出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