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技能识图题

楼主(2012-11-01):
识图题

1、试分析如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自偶降压启动的控制原理。

2、试分析如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一角降压启动的控制原理。

3、试分析如图所示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原理。

4、试分析如图所示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原理。

5、试分析如图所示电动机单向启动、停止两地控制电路的控制原理。

6、试分析如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顺序启动控制电路的控制原理。

7、试分析如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半波整流单向能耗制动的控制原理。

8、试分析如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全波整流单相能耗制动的控制原理。

9、试分析如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全波整流可逆能耗制动的拄制原理。

10、试分析如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速度继电器控制单向全波整流能耗制动的控制 原理。

楼主:
一、简答题答案
、简答题答案

1、答:异步电动机运行是否正常,可以由各种表计的指示加以判断,也肥由温度高低、声音变化等现象表现出来。加强运行监视可以及时发现异常故障,这是电动机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运行中主要监视异步电动机的发热情况,监视电动机的运行电流,监视电源电压的变化情况,注意声响、振动和气味,注意轴承工作情况等。

2、答:频敏变阻器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三相有铁芯的电抗器。当它绕组接到交流电源上,交变的磁通就会在铁芯中产生很大的铁损(铁芯用钢片或铁片制成)特别是涡流损耗很大,约占总损耗的80%以上。

将频敏变阻器接在绕线式电机的转子电路中,电动机启动时,随着转子电流频率的改变,频敏变阻器的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抗也自动改变。启动时,f1=Sf1, S=1,则 f2=f1,频敏变阻器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抗很大,可以得到较大的启动转矩,启动后S≈0,f2=0,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抗大大降低。因此,电机在启动过程中可近似得到一个恒定的启动特性,实现电机无级启动。启动完毕后,频敏变阻器应短路切除。

3、答:将异步电动机的电源线任意调换两根,即改变异步电动机转动的方向。因为异步电动机转动的方向与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方向是一致的,而旋转磁场转动的方向与电源的电流相序有关,所以,任意调换两根电源线,即改变了电源相序,也就改变了旋转磁场的方向,改变了异步电动机的转动方向。

4、答:运行中的异就电动机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停机检查:

(1)在电动机和所拖动的机械上发生人身事故时;

(2)电动机及所属电气装置冒烟起火时;

(3)电动机强烈振动,轴承温度急剧升高超过规定值,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时;

(4)电动机转速下降,声音异常,电流超过额定值且居高不下时;

(5)电动机所拖动的机械损坏时;

(6)电动机受水淹或火烧的威胁时。

5、答:(1)电动机在启动时,应注意附近是否有人或杂物,以免造成人身事故或设备事故;

(2)电动机接通电源后,如果电机不能转动或者启动很慢,声音不正常及传动机构出现不正常现象,应立即切断电源检查,待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方可重新启动;

(3)启动多台电机时,应从大到小、有秩序地逐台启动,不可同时启动,以免过大启动电流造成线路压降过大或引起开关跳闸;

(4)电动机应避免频繁启动或尽量减少启动次数(特殊用途的电机除外),一般空载连续启动不超过3~5次,电机长期工作后,停机又启动不得超过2~3次。因为电机长时间工作后,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频繁启动或启动次数过多会使本来就未冷却好的绕组再次发热,影响电动机寿命。

6、答:所谓电动机的冷状态是指绕组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同,即温升τ0=0 的状态;热状态是指绕组温度高于环境温度(如果停机时间很短,可认为停机后绕组温度与运行温度基本相同),即温升τ0>0 的状态。电动机启动时,绕组的电流总是大于额定电流的,大电流在绕组中产生的热量将使其温度升高。由于热状态下的初始温升高(r>0),所以热状态下启动电动机引起的温升必定高于冷状态下启动引起的温升,而且热状态启动时高温升作用时间长。温升高低及高温升作用时间长短与绕组绝缘老化的程度有密切关系,这直接影响到电动机的使用寿命。由于热状态下启动温时,温升值低,高温升作用时间短,所以通常允许连续启动2~3次。

7、答:异步电动机节能途径主要有:选用Y系列的高效率电动机、运行中的节能措施、提高检修质量、用磁性槽泥改造旧电机等。
(1)选用Y系列的高效率电动机。Y系列电动机平均效率高于J02系列0.41%,其他各项指标也都优于已淘汰的J02系列。年运行3 000h以上电动机,应选用YX型高效电动机。

(2)运行中采用的节能措施:①合理选用电动机容量,避免“大马拉小车”现象,提高负荷率。负荷率达到70%以上时,运行效率将达到最高效率;②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在轻载时改为星形接法以降低绕组相电压,减少铁损,提高功率因数,减少定子电流,有较好的节能效果。使用SJ系列自动控制接点仪能实现这种自动切换;③选用节能效果好的调整方式。如绕线式电动机用晶闸管串级调整代替转子串电阻调整;鼠笼式电动机拖动风机、水泵负载使用变格调整代替阀门调节等,都有较好的节能效果;④经常空载运行的小型电动机加装自动停车装置,以减少空载损耗。这样不仅节电,还能提高供电线路的功率因数。

(3)提高检修质量,结合检修进行技术改造:①使用耐热、较薄的绝缘材料,增加导线截面或提高导线导电率,以降低铜损;②采用串接绕组、正弦形绕组、散布形绕组以减少附加铁损;③增加绕组线匝或扩大导线截面,采用磁性槽楔,以降低铁损;④采用节能型风扇、性能好的润滑脂,更换损坏的轴承,以降低通风损耗和摩擦损耗。

(4)用磁性槽泥改造旧电机。磁性槽泥具有一定的导磁性,当磁感应强度为0.8T时,相对导磁率为2~4.5等,它是一种可塑性材料,可固化在槽口处,紧固性好,用于中、小型电动机,提高效率1.25%,温升平均下降13K。

8、答:定子三相绕组共有6个端头,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6个端头间的通断便可确定每个相绕组的两个端头。三个相绕组的端头标志,可用交流法测定。先将任意两相绕组串连接较低的交流电压(以电流不超过额定相电流为限),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第三绕组的电压。若电压为零,说明交变磁场与第三绕组不相连,串联的两个绕组必是首接首(或尾接尾);反之,电压不为零,说明交变磁场与第三绕组相连,串联的两个绕组必是首接尾(或尾接首)。用同样的方法,再将第三个绕组与另两个绕组之一串联后接交流电压,进行测量,就可确定三相绕组的端头标志。

9、答:选择电动机应从交流或直流(依据电源种类)、机械特性、调整与启动性能、维护及价格等方面来考虑。

(1)要求机械特性较硬而无调整要求的一般生产机械,如功率不大的水泵、通风机和小型机床等,应尽可能选用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2)某些要求启动性能较好,在不大范围内平滑调整的设备,如起重机、卷扬机等,可采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3)为了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并且功率较大而又不需要调整的生产机械,如大功率水泵和空气压缩机等,可采用同步电动机。

(4)对于设备有特殊调速、大启动转矩等方面的要求而交流电动机不能满足时,才考虑选择直流电电动机。

10、答:异步电动机启动时,有“嗡嗡”声,启动不了,原因有:
(1)异步电动机在定子、转子有严重相擦或被机械卡住时,启动不了,有“嗡嗡”声。
(2)电源缺一相,转子左右摇摆,有强烈的“嗡嗡”声,电机无法启动。
(3)绕线机转子线圈开路或短路,鼠笼电机转子断条严重,电机也无法启动。异步电动机启动时,

保险丝熔断,原因有:
(1)电源缺相或电动机定子绕组断一相。
(2)保险丝选择不合理,容量过小。
(3)负载过重或传动部分卡死。
(4)定子绕组接线错误,如一相绕组头尾接反或绕组内部分线圈接反。
(5)定子绕组或转子绕组有严重短路或接地故障。
(6)启动设备接线错误。异步电动机启动困难,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低。
(2)三相电源电压严重不平衡。
(3)电机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相间、匝间或接地局部短路故障。
(4)电动机重绕后接线错误。当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转矩能够克服电动机阴尼转矩时,空载运行尚能维持。但带上负荷后,由于上述原因都会使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减小,所以,直观上就可看出转速下降。

楼主:
一、简答题答案-2

11、答:若电机轴承温度超过机壳温度时,轴承便存在一定故障。其原因为:

(1)轴承长期缺油,摩擦耗损加剧,使轴承过热。

(2)在更换轴承润滑脂时,轴承内由于清洗不干净而留有杂质或润滑脂内混入了硬粒杂物质。

(3)轴承装配不当,固定端盖螺丝松紧程度不一,造成两轴承孔中心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或外圈不平行。

(4)皮带过紧或电机轴与被带机械轴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使轴承“别劲”而发热。

(5)轴承型号选择不当或质量差,如外圈锈蚀、钢珠不圆等。

(6)运行中电机轴承已损坏,引起过热。

12、答:电动机异常音响主要产生于机械方面和电磁方面,分清两方面原因的方法较简单,如果将电机切断电源,异常音响消失,说明是电磁方面的原因;如果切断电源,异常音响未消失,说明是机械故障。

电机机械方面引起的异常音响有:(1)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和风叶盖相碰发出金属撞击声;(2)由于轴承磨损和轴不正,使电机转子偏心造成电机“扫膛”使电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3)电机地角松动或基础不牢,产生不正常振动;(4)长期停止使用的电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轴承干磨运行或运行中轴承损坏,使轴承室内发出“咕噜”声和“咝咝”声。

电机电磁方面引起的异常音响有:

(1) 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并发出低沉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

(2) 正常运行的电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略微振动。

13、答:定子绕组发生接地故障的原因有:

(1)绕组因过热使绝缘老化而击穿。

(2)绕组因机械损伤使绕组与铁芯或机壳接通。

(3)定子绕组引出线因绝缘损伤和老化,使定子绕组引出线与机壳相通。

绕组有一点与机壳相连,对电机运行并无太大危害,特别是绕组末端,这时,只要找到接地点,再垫以绝缘便可使电机正常运行。若有二点接地,便会使接地故障成为区间或相短路故障,需要局部和全部更换线圈。

14、答:修理后的异步电动机,如果发生绕组线圈接反的情况,在通电后测试的三相电流将不平衡,在有绕组元件接反那一相电流更大,而且还出现使电机启动困难和无法启动的现象,即使能转动起来,也好像负载很重,发生不正常的响声,电动机温升迅速上升,时间不长不会冒烟而烧毁电机。

当电机有了上述现象,应拆开电机,撬开端部引线和线圈组间的连接线,用下面方法仔细检查。拆开各相绕组之间的连接线,将其中一相绕组的两端串一个低电压的直流电源,电压在6V左右就可以了(如干电池或蓄电池)一般使线圈电流为1/6电机额定电流,然后用小指南针沿铁芯内膛圆周缓慢运动,并将N和S用粉笔标注在铁芯槽上。如果绕组连接正确进,指南针每经过一个线圈组时必然反一次相,其磁极极性为S、N、S、N。若有线圈组反接了,这时得到的磁极极性为S、N、S、N、S、N。用同样方法也可检查其他相线圈接线情况。在检查时,应注意通电时间不宜过长,磁针尽量放在被测线圈中间位置。

15、答:在单相电源上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根据单相电动机原理,对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改接后使用的。其方法是将三相电动机绕组中任意两相(如A、B相)串联起来,作为单相电机的主绕组,另一相串联一个适当电容C2作辅助绕组,然后接到单相交流电源上,便可旋转起来。

为了改变启动性能,功率在0.6kW以上电动机,最好在工作电容上再并接一只电容C1以增加电动机的启动转矩。电容器的电容量应根据负荷大小来选择。一般为工作电容C2的1~4倍。应当注意C1只允许启动时加入,正常工作后应立即脱离电源,否则会使电机很快发热,甚至烧毁。

16、答:如果异步电动机的温升超出规定值,造成电机过热,有电机本身故障或电源、负载等方面的原因。

电动机本身方面的原因:

(1) 电动机绕组断路,并联支路中任何一条支路断路,都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绕组过热。

(2) 电机定、转子绕组有相间、匝间接地以有局部短路故障,引起绕组铜损增加,绕组发热。

(3) 星形接线电机错接成三角形或三角形接线的电机错接为星形(电动机仍带额定负载),都会使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引起绕组过热。若时间过长将有烧毁电机的危险。

(4) 电动机轴弯,转子扫膛,轴承损坏使电机转动不灵活,甚至卡死等都会引起电动机电流增大,也会引起过热。

电源方面的原因:

(1) 电源电压过高和过低都会引起电机定子绕组中电流的增加,引起电机过热。

(2) 电源一相断线,使电机单相运行,两相绕组电流增大,引起电机发热。

负载方面的原因:

(1) 负载过重造成“小马拉大车”使电机过载,引起三相电流增加,使温升过高。

(2) 被带动机械部分故障,使电动机转动不灵活或卡住,造成电机过载,使温升过高。

通风散热方面的原因:

(1) 电动机工作环境温度超过40℃时,散热困难。

(2) 电机绕组灰尘太多,影响散热。

(3) 风扇损坏或装反,使风量减少。

(4) 进风口有杂物堵塞,进风不畅,引起风量不够。

17、答:绝缘电阻过低的原因有:

(1)长期停用,电机绕组受潮。

(2)长期使用电机造成绕组上灰尘及碳化物质太多。

(3)引出线的接线盒内绝缘不良。

(4)电机绕组绝缘老化。恢复电机绝缘的方法(针对以上四条):

(1)因受潮引起绝缘电阻过低,应将电机干燥。

(2)因积满灰尘和碳化物引起绝缘电阻降低,应用压缩空气灰尘和碳化物清理。

(3)引出线和接线盒绝缘不良,应重新包绝缘。

(4)绝缘老化引起绝缘电阻降低,应重新绕制或重新浸漆。以上措施应使电机绝缘电阻大于0.5M?。

18、答:常见的电机绕组短路情况有:同一相绕组内的线圈匝间短路,同一个极相组线圈两端之间短路造成整个极相组线圈短路等。造成绕组短路的原因有:

(1)电机长期在过负荷和电压下运行,使绕组内的电流过大而发热,加快了绝缘的老化,失去绝缘作用。

(2)修理电机时,由于操作粗心大意,撞破了漆包线的外层绝缘或在焊接时由于烙铁温度高,焊接时间过长,使焊接引线绝缘物损坏。

(3)电机受潮后,没经过烘干处理后就投入了运行。因此,受潮绝缘因过电压而击穿。

(4)双层绕组槽内相间绝缘没有垫好,发生击穿而损坏。

(5)绕组端部太长,碰触端盖或绝缘没有垫好。

(6)定子绕组的线圈组的联线或引出线绝缘不良,或在进行线圈组间接线时粗心大意,造成一个或几个线圈自行短路。

(7)有二点接地,使线圈通过铁芯自行短路。

19、答:(1)对于分相电机,对调工作绕组或者启动绕组任意两个线端,就可以使转向改变。

(2)罩极电机,不能用改变接线来改变旋转方向。从理论上讲,应当将罩极线圈移到主磁场另一侧,但这样做很麻烦。省力的方法是把定子铁芯取出调一个方向即可。

(3)电容电机与分相电机改变转向方法相同。

20、答:试验前,首先检查电机出线端头标志是否正确,各部分螺丝是否拧紧,转子转动是否灵活。若检查没有问题,将三相对称电源接入电动机,使电机在没有负荷情况下运行。而后检查电机运转的音响有无杂音,轴承转动是否平稳、轻快,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观察空载电流是否正常。一般大容量高速电机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0%~35%,小容量低转速的电机空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5%~50%。

空载电流不可过大或过小,过大可能是修复时选取的匝数少或接线错误,以及气隙太大或不均匀等原因所致。过小说明定子绕组匝数选取过多等。如发现三相电流不稳或不平衡,应停机检查。空载试验时间不应低于1h。同时,不应测量电机的温度。

21、答:(1)检查电流是否超过允许值;

(2)检查轴承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

(3)听一听电动机的音响有无异常;

(4)检查电刷或滑环上火花等;

(5)检查电动机周围有无可被电动机卷入的杂物;

(6)检查电动机定子线圈的温度;

(7)检查电动机三相电压是否过高或过低,检查三相熔丝是否完好。

楼主:
识图题答案

1、 答:解析三相异步电动机自耦降压启动的控制原理。

当按下启动按钮SB2时,接触器KM1或KM2的线圈先后获电吸合,电动机串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时间继电器KT的线圈与KM2线圈同时获电吸合,KT动断(常闭)触头延时断开,KM1线圈断电释放,KT动合(常开)触头延时闭合,KM3线圈获电吸合,电动机脱离自耦变压器进入全压运行。

串接按扭SB2和接触器KM2自锁触头之间的KM1动合(常开)触头作用是:当接触器KM1线圈断路时,按下SB2按扭,KM3线圈不会获电,即电动机不会全压启动。

2.、答:解析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星一角降压启动的控制原理。

合上电源开关QS后,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和KM1线圈同时获电吸合,KM和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接成Y降压启动。与此同时,时间继电器KT的线圈获电,KT动断(常闭)触头延进断开,KM1线圈断电释放,KT动合(常开)触头延时闭合,KM2线圈获吸合,电动机定子绕组Y自动换接成△,时间继电器KT的触头延时动作时间,由电动机容量及启动时间的快慢等决定。

3、答:解析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原理。

这个控制线路是用三个时间继电器依次将转子电路中的三级电阻自动切除。

启动时,合上电源开关QS,按下启动按扭SB2,接触器KM1线圈获电吸合,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串三级电阻启动;时间继电器KT1动合(常开)触头延时闭合,使接触器KM2线圈获电吸合,KM2主触头闭合,切除一级启动电阻R1;同时,时间继电器KT2线圈获电吸合,KT2动合(常开)触头延时闭合,使接触器KM3线圈获民吸合,KM3主触头闭合,又切除第二级启动电阻R2;时间继电器KT3线圈又获电吸合,KT3动合(常开)触头延时闭合,使接触器KM4线圈获电吸合,KM4主触头闭合,切除最后一级启动电阻R3,使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的三级电阻全部自动切除,电动机正常运转。

4、 答:解析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原理。

启动时,按下启动按扭SB2,接触器KM1线圈获电吸合,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转子绕组串全部电阻启动,KM1自锁触头闭合,并接通接触器KM2、KM3、KM4线圈的电源电路。

当按钮SB3、SB4、SB5先后按下进,接触器KM2、KM3、KM4线圈先后获电吸合,转子绕组外接电阻R1、R2、R3先后短接。外接电阻全部被短接后,接触器KM2和KM3线圈均断电释放,仅有KM1和KM4线圈获电吸合,启动过程便结束,电动机全速运转。

5、 答:解析电动机单向启动、停止两地控制电路的控制原理。

合上电源开关QS后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线圈获电吸合,KM三副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获电启动,同时又能使与SB2并联的一副动合(常开)触头闭合,这副触头叫自锁触头。松开SB2,控制线路通过KM自锁触头使线圈仍保持获电吸合,如需电动机停转,只需按一下停止按钮SB1,接触器KM线圈断电释入,KM三副主触头断开,电动机M断电停转,同时KM自锁触头也断开,所以松开SB1,接触器KM线圈不再获电,需重新启动。电动机若要两地启动,可按按钮SB3或SB4;若要两地停止,可按按钮SB1或SB2。

6、 答:解析三相异步电动机顺序启动控制电路的控制原理。

图中所示线路,电动机M1和M2分别通过接触器KM1和KM2来控制,接触器KM2的主触头接在接触器KM1主触头的下面,这样就保证了当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1启动运转后,M2才可能接通电源运转。

线路工作原理如下:先合上电源开关QS:

电动机M1、M2停止时的操作:

按下SB3→控制电路失电→KM1、KM2主触头分断→M1、M2失电停转。

7、答:解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半波整流单向能耗制动的控制原理。启动时,合上电源开关QS,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1线圈获电吸合,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启动。

停止制动时,按下停止按钮SB1,接触器KM1线圈断电释放,KM1主触头断开,电动机M断电惯性运转,同时接触器KM2和时间继电器KT线圈获电吸合,KM2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进行半波能耗制动;能耗制动结束后,KT动断(常闭)触头延时断开、KM2线圈断电释放,KM2主触头断开半波整流脉动直流电源。

图中时间继电器KT瞬时闭合动合(常开)触头的作用是为了考虑当KT线圈或机械卡阻故障时,电动机在按下停止按钮SB1后能迅速制动,同时避免三相定子绕组不致长期入半波整流的脉动直流电源。

8、 答:解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全波整流单向能耗制动的控制原理。

启动控制时,合上电源开关QS,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1线圈获电吸合,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启动运转。

停止能耗制动时,按下停止近钮SB1,接触器KM1线圈断电释放,KM1主触头断开,电动机M断电惯性运转;同时接触器KM2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定子绕组通入全波整流脉动直流电进行能耗制动;能耗制动结束后,KT动断(常闭)触头延时断开,接触器KM2线圈断电释放,KM2主触头断开全波整流脉动直流电源。

9、 答:解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全波整流可逆能耗制动的控制原理。全波整流可逆能耗制动的工作原理与单向全波整流能耗制动控制相似。

10、 答:解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速度继电器控制单向全波整流能耗制动的控制原理。

启动时,先合上电源开关QS,然后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1线圈获电吸合,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启动运转,当电动机转速高于120r/min时,速度继电器SR的动合(常开)触并没有闭合,为能耗制动做准备。

停止能耗制动时,按下停止按钮SB1,接触器KM1线圈断电释放,KM1主触头断开,电动机M断电惯性运转;KM2线圈获电吸合,KM2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进行全波整流能耗制动,当电动机转速低于100r/min时,速度继电器SR的动合触头断开,KM2线圈断电释放,KM2主触头断开全波整流脉动直流电源。

能耗制动扭需要的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分别用下列公式计算:

Iz=(3.5~4)I0

或Iz=1.5IN

Uz=IzR

式中  Uz—直流电压,V;

Iz— 直流电流,A;

R—直流电压所加定子绕组两端的冷态电阻,即温度为15℃时的电阻;

I0—电动机空载电流,A;

IN—电动机额定电流,A

楼主:
安全用电技能部分习题
安全用电技能部分习题

案例分析:

【案例一】徒工从事复杂操作造成重大事故

【案例二】非值班人员代替造成事故

【案例三】值班员判断不认真耽误恢复供电

【案例四】分接开关事故

【案例五】习惯性违章发生触电事故

【案例六】临时工清扫变电所引起触电身亡事故

【案例七】车间主任违章作业引起触电身亡事故

【案例八】一家损坏电缆 百家受牵连

【案例九】错合刀闸误操作酿成事故

【案例十】操作人员心情紧张引起误操作事故

【案例十一】实习生值班擅自清扫带电设备造成触电事故

【案例十二】值班人员擅自进入高压柜触电死亡事故

楼主:
安全用电技能部分习题答案

案例分析题答案

案例一:

1.事故的危害

这是带负荷拉刀闸误操作引起的短路事故,引起变电所全部停电,66kV系统线路跳闸,对电网的安全供电造成很大的危害。

2.事故原因分析

(1)没有严格执行操作票制度。在操作过程中没有按照监护人核对操作对象唱票,操作人员核对操作对象复诵后操作的步骤进行操作。实际上,这些操作步骤他们都知道,但今天在众人面前,心情 紧张,有一有些着忙了;在场的其他人员也没有事前加以提醒。

(2)由缺乏经验的徒工执行操作,监护人和老师傅也没有起到严格把关的作用。

(3)变电所隔离开关连锁不完善。对于这种双电源供电并具有母线分段刀闸的变电所,母线分段刀闸必须具有连锁装置。当母线中有负荷电流流过时,应将分段刀闸操作把手闭锁,以避免发生负荷拉刀闸事故。

3.防止事故的措施

(1)在倒闸操作时,应严格按照操作票规定的顺序逐项执行操作。在操作时,必须先由监护人对照操作票逐项唱票,操作人复诵后按项操作。

(2)只有操作票上指定的如操作人方可执行操作,其他人不得擅自参加操作。

(3)重要的和复杂的操作不能由徒工担任操作人。

(4)在执行倒闸操作时,监护人应充分行使职权,又对违章操作应及时制止。

案例二:

1.事故的危害

这是一次非值班人员擅自进行操作引起的短路事故,造成高压线路跳闸,构成停电事故一次。这种 短路事故,有时可能造成在场人员电弧烫伤,造成人员伤亡。

2.事故原因分析

(1)发生这次事故的主要要原因是非值班人员擅自代替值班人员装设短路接地线,属属于违章操作引起 的事故。

(2)值班人员在执行倒闸操作过程中,中途双双离岗,也是引引起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

3.防止事故的措施

(1)倒闸操作应该由操作票上指定的值班人员进行,非指定人员不不准擅自操作。悬挂短路接地线是倒闸操作中的项目之一,应由值班人员进行,检修人员不得参与。

(2)变电所倒闸操作应连续进行,最好一气呵成;认除非另有规定,或者根据工作的需要中间出现暂时停止外,在一般情况下操作人员不应中途随意停止操作。倒闸操作是一项紧张、严肃的工作,要求工 作人员精神集中。在整个倒闸操作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从事其他工作。小梁、小李在操作过程中突然上 厕所,说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且小李上厕所,小梁又去陪同,使现场无人照看,也是促成事故 发生的一个因素。

(3)从上述事故案例中,还可得出二个经验教训:装设接地短路线时,接地短路线的悬挂位置应与 带电设备的导电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避免挂地线短路时碰到带电体, 造成事故。

楼主:
误操作事故
安全用电技能部分习题答案

案例分析题答案

案例九:

1.事故的危害

这是一次带负荷合隔离开关的误操作事故。在隔离开关触头之间产生电弧,扩大为相间短路事故, 造成高压配电干线跳闸,影响线路上所有用电单位的正常用电。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产生的电弧,有 时还会灼伤操作人员,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2.事故原因分析

(1)值班员在操作砂滑线备用受电电源隔离开关之前,没有检查砂滑线备用受电电源断路器的实际 位置,是造成这次带负荷合隔离开关误操作事故的主要原因。-

(2)砂滑线备用受电电源原处于备用状态,其断路器本应处于分闸位置,但是实际上却处在合闸 置,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出现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上次在砂滑线备用电电源作为正常受电、图强线处于备用状态时,突然因砂滑线供电端拉闸限电而出现停电。值班员在倒图强线受电 时,由于匆忙,只拉开了砂滑线受电电源的隔离开关,断路器没有拉开。在倒闸操作全部完毕后,也没 有认真检查砂滑线断路器是否确实在分闸位置。这就给这次带负荷合刀闸误操作事故埋下了祸根。

(3)带负荷合刀闸是一种误操作,必须坚决防止。但是如果所带负荷较少,电压又较低,合刀闸 速度很快,即使刀闸口有电弧产生,随着刀闸合上,电弧也就自行消失,不一定构成弧光短路事故。 如果合闸速度不够快,刀闸口的的电弧容易扩大为相间电弧短路。此外,有的值班员在操作中发发现刀闸闸口有 电弧出现,慌忙往回拉开刀闸,使电弧拉长,也容易扩大事故,构成相间短路。在实践中,还有的值班 员甚至在刀闸已合好后,才发觉是带负荷合刀闸,就重又把刀闸拉开,又进一步造成带负荷拉刀闸电弧 短路事故,这就更为可惜了。

3.防止事故的措施

(1)在进行倒闸操作之前必须认真填写操作票。在操作票中应列入隔离开关和断路器实际位置的检 查项目。例如,当送电合闸操作时,在合隔离开关之前应先检查本线路的断路器是否确实在在分闸位置, 只有当断路器确实在分闸位置时才能合隔离开关。检查断路器的实际位置不能只检查位置信号,对l0kVSN10-10少油断路器还应察看其分闸网大弹簧的状态。

如果分闸大弹簧是拉长的,则说明断路器处处于合闸状态;如果分闸大弹簧没有被拉长,贝则说明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

(2) 处于受电状态的电源线路因某种原因突然停电时,如需切换另一路受受电电源供电,在在倒闸操作 时不要匆忙,应沉着冷静,先将突然停电的受电电源线路的断路器拉开,再拉开其隔离开关; 然后再进 行另一个回路受电电源的合闸送电操作。

(3) 合闸送电操作时,合隔离开关之前要冷静地做好检查。执行隔离开关合闸操作时,要沉着果 断,速度要快。即使刀闸口有电弧出现,也不要慌张后悔,而应迅速将刀闸侧合严, 避免把电弧拉长。只 要刀闸合严了,电弧就会自行熄灭。如果犹豫不决,想合又不想合,或者在刀闸合上后重又拉开,则电 弧被拉长,反而会造成事故。

(4)对于l0kV室内配电装置,母线一般为水平排列。如果相位排列顺序序是靠里侧为A相, 则靠外边的为C相。隔离开关的动触头在分闸时正好位于C相母线之下,因此在隔离开关分闸操作时, 如果刀闸口有电弧,必然向上与C相母线接触造成AC相间短路或BC 相间短路。为了尽量 避免构成相 间电弧短路事故,可以将C相母线包扎较厚的绝缘层。

案例十:

1.事故的危害

这是一次带短路地线合电源开关误操作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由于母线上挂有短路接地线,合上电 源开关后,产生巨大的三相短路电流,引起设备严重烧损,工厂为此停电、停产。幸未造成变压器烧 毁,否则损失更大。

2.事故原因分析

(1)发生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按照操作票上填写的操作顺序逐项操作,在短路地线没有摘除 的情况下,即合电源开关,因此造成短路事故。

(2)继电保护由于操作电源不可靠而拒动,造成事故扩大,使高压开关柜烧坏。

(3)变压所的值班人员业务不熟练,临阵慌乱,延长了事故时间。如果能及及时手动断开66kV变压 器一次主开关,则可以缩短事故时间,减少损失。

(4)变压器检修完毕后,在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时,未能及时将作业时所挂的短路接地线全部摘 除,客观上为这次事故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3.防止事故的措施

(1)倒闸操作应严格按照操作票规定的项目按顺序执行,不允许跳项。 特别是装拆短路接地线,尤 其要认真检查,避免漏项造成事故。

(2)继电保护的操作电源必须可靠。如采用直流操作,则必须采用铅酸蓄电池或锡镍蓄电池她作为操 作电源。如采用硅整流加储能电容,则储能电容的容量必须足够,,每套保护应配备独立的储能电容。 继电保护回路中有时间元件,要防止储能电容能量在时间元件上消耗太多,以免几开关跳闸时因储能电容 能量不足而拒动。

值班人员对继电保护的操作电源电压是否足够要加强监视,发现问题要立即回报主管领导及时解决。

(3)变电所的电气设备在停电检修时所挂的短路接地线,在工作结束、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给续时, 由变电所值班人员按照规定程序将其摘除。如果以后又需要对设备进行检修,则必须另外签发工作票,另外布置安全措施。要避免在电气设备上遗留短路接地线造成带地线合电源开关事故。

楼主:
电力法律法规案例

电力法律法规技能部分习题

案例分析

案例一:

案情介绍

某制药有限公司(原告)与某供电局(被告)一直是事实上的供用电关系双方。1998 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一份《欠费停电通知书》,言明“你单位欠1998年电费及 滞纳金3 000元,至今未缴。自7月1日起,对你单位停止供电(限电)”。之后,被告并 未停电,仍旧连续向原告供电。原告在1998年10月27日已支付当年9月份电费2万元。

事隔四个月之后,1998年11月4日在被告未向原告下达任何书面通知的情况下,突 然剪断电线,停止向原告供电。事后于11月6日就其停电一事,向原告补送了一份《欠费停电通知书》,言明一“你单位欠1998年、1997年以前的电费及滞纳金共计3万元,至今未缴。自11月4日起对你单位停止供电(限电)。

当某供电局实施停电之时,某制药公司正在用电靠一批药品:钙片、杏乡风不剂、乌鸡白凤丸、金鹿丸等,到11月12日恢复通电之时,由于停电无法烘干药品,使得该批药 品原料已经发生严重霉变、潮解。经鉴定,该批药品不合格,不得进入下一工序生产,经 物价部门核实总价值为13万元。某制药公司因此提出诉讼讼,要求赔偿损失。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事实上的供用电关系双方,应遵守《电力法》及相关的(电力供电使用条例》和《供电营业规则》规定,被告在未能确定原告 是违反法定停电程序的行为。被告随意中断供电,而非电力事故,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 失,应承担责任,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失。故此,依照《电力法法》第四条、 判决: 被告(某供电局)赔偿原告(某制药公司)经济损失13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1.《电力法》第四条内容是什么了

2.《电力法》第五十九条内容是什么?

3.《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四十里二条内容是什么?

4:《供电营业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内容是什么?

5.请写出停电的基本程序。

网友A:
经典之作,值得工厂电工

网友B:
好东西  值得每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