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运行为什么异常?

楼主(2012-11-01):
西门子S7-200PLC两个子程序的局部变量和程序完全相同(见下面的右图),运行时发现I0.0为1时Q0.0和Q1.0同时变为1。将置位指令改为对L0.1的赋值(线圈)指令后运行正常,将OUT参数“输出”改为IN_OUT参数运行也正常。为什么?
1.出错的原因
S线圈(置位指令)断开时,L0.1的值保持不变。
从子程序的局部变量表可以看出,输入参数IN和输出参数OUT均用L区的局部变量保存。这两个子程序属于同一级,它们的局部变量使用同一片物理存储区。换句话说,两个子程序的L0.1先后使用同一个物理存储器位。
OB1中的I0.0为1时, 子程序SBR_0中的L0.1和它的实参Q0.0被置位。在执行SBR_1时,因为两个子程序的L0.1先后使用同一个物理存储器位,SBR_1的L0.1仍然为1,使它的实参Q1.0也变为1。Q1.0变为1不是因为程序的作用,而是两个子程序的L0.1共用同一个物理存储器位引起的。

2.将OUT参数改为IN_OUT参数未出错的原因
在Q1.0为0,I0.0为1时,L0.1因为是IN_OUT参数,刚开始执行SBR_1时,L0.1的输入值为0,与SBR_0执行后L0.1的值无关。因为I1.0为0,SBR_1执行完后,L0.1的值不变,仍然为0。所以Q1.0的值为0,不会变为1。
3.置位指令改为赋值指令(线圈)未出错的原因
假设I0.0为1时,I1.0为0,执行SBR_1的程序时,L0.0的触点断开,使L0.1的线圈断电,所以Q1.0为0。
4.同样的程序为什么S7-300不会出错
S7-300的功能(FC)和S7-200的子程序差不多,S7-300的FC1和FC2中同样的置位程序运行时不会出错。这是因为S7-300和S7-200保存IN、OUT参数的方法不一样。S7-300同一级的FC的临时局部变量(TEMP)使用同一片物理存储区,它们的IN、OUT参数没有标出L区的地址,与临时变量的保存方法不同。因此同样的程序S7-300不会出错。
-

网友A(2020-07-30):
一个子程序调用搞得这么复杂,写不好了还会出bug。官方当初设计这个的时候,还不如不开放这个功能。后期设计完善了,再开放。这样就不会让新手误以为子程序可以无限制的编写,入门后才发现边沿信号、定时器、计数器都不能用。。。。。确实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