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电气图中的电器元件符号 与 学校学的很多不一样?

楼主(2012-11-01):
数控机床电气图中的电器元件符号 与 学校学的很多不一样?

譬如说:

断路器FM,学校学的自动开关QF,在学校没听过断路器... ...

今年刚毕业,在机床厂做的目前负责机械部分。(搞机械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光明正大地学电气部分)

电气部分有些基础的,在学校学过... ...想学懂学精电气部分(电路及其接线、PLC),但不大敢在公司问自己部门的和电工部的电工,生怕给别人一个不务正业的印象... ...

求职场前辈赐教!

网友A:
断路器FM---这是错误的叫法,标准叫法是QM,文符号---有些人经常是乱标的;所以你要根据原理图即可判断是不是断路器或自动开关的!有些是新旧标准均在图纸上面,常用的KM接触器,KA中间继电器,FR热继电器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断路器FM---这是错误的叫法,标准叫法是QM,文符号---有些人经常是乱标的;所以你要根据原理图即可判断是不是断路器或自动开关的!有些是新旧标准均在图纸上面,常用的KM接触器,KA中间继电器,FR热继电器 内容的回复:

我这公司是九几年成立的,电气图可能是沿用下来的......所以自学起来就比较吃力了。要是企业全部的电路图按照自己所学的符号来作图就好了。

网友B:
我还是按照学校里学的来画图,断路器,空开一律标QF,中继KA,热继FR,行程SQ,时间KT......

网友C:
貌似我经常乱标图纸,空开QS标过,QF也标过,控制线开关直接就用个Q,接触器用过KM,MC,中继用过KA,R,CR,热线倒是一般都用FR,时继有时候用T,有时候用KT

楼主:
对:梁上小丑关于貌似我经常乱标图纸,空开QS标过,QF也标过,控制线开关直接就用个Q,接触器用过KM,MC,中继用过KA,R,CR,热线倒是一般都用FR,时继有时候用T,有时候用KT内容的回复:

怪不得现在公司的图纸这样子啦

网友D:
我们也一直用QF表示的。

另外,刚工作的大学生不懂可以多问,问别人不可笑,如果真的出来问题可能就麻烦大了。

楼主:
对:纵横军团_MCU关于我们也一直用QF表示的。另外,刚工作的大学生不懂可以多问,问别人不可笑,如果真的出来问题可能就麻烦大了。内容的回复:

看样子我是偷偷地学电气咯。招我进公司时只是负责机械部分的喔...

网友E:
LZ有机会就学学,不管你是不是搞机械的。

网友F:
图纸要遵守标准规定,是不可以乱标注的,因为制图标准是国家强制执行的。不过,这事从来没人管。关于电气制图重要的二个标准:GB4728图形符号;GB7159文字符号。建议多看看标准.行业内的图纸也要适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