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芳,此电路你怎么看?(2)

楼主(2012-11-01):
元芳:大人!大人醒醒!

狄:元芳……我怎么会在这?(从一堆仪器和电路板中爬起)

元芳:大人昨夜三更就从寝室来到工作室……接通了所有仪器和单板……

狄:(看着地上一团团的草纸画满了各种符号)唔……看来又夜游了……

元芳:大人,昨天的波形……元芳还是十分困惑,大人可否明示?

狄:元芳,在你看来,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样的电源波动呢?

元芳:最常见就是输出电感和电容选择不当,电感额定电流不足会导致电感饱合,这种情况大多波动很大,而且波形往往不圆润;输出电容太小或电容ESR太高也会导致纹波较大。这两种情况是初入江湖者易犯通病,大人肯定不会出此错误。而且此两种情形纹波与开关频率必然一致,与元芳所见波形绝无相似,这其中必有隐情!

狄:元芳,你越来越独道了!

元芳:大人,难道是负载端周期性的电流波动?

狄:如果是其他单板也就罢了,此板主要耗电就是一片DM648,板上并无大的周期性需求变化。元芳,你可知道零极点?

元芳:大人,元芳入世之前听说江湖传言,据说学好零极点便可独步江湖!也顺便学得一二,但只知复杂大功率电源系统会用得到,难道我们这样高集成的电源芯片竟也与此有关?

狄:元芳,你来看这个图。

元芳:此图是TPS65251的完整反馈回路,“gm=130u”运放是电流型误差运放,为TI开关电源所惯用,“Current Sense”是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相对误差比较器输出电压变化的等效模型,CORESR分别是输出电容的容值和等效串联电阻,RL是等效负载。R1R2分别是用于电压设置的反馈电阻。RCCCCROLL是补偿网络。不过,大人,这个Cff元芳不清楚其用意。大人,元芳略知各块所指,但面对这整个环路图,元芳是一头雾水。

狄:元芳莫急!你先看能否指出此图中零极点分布情况!

元芳:……大人,元芳对此稍有生疏,请待元芳回房翻阅宝鉴,明天再来答复大人。

网友A:
楼主比元方更牛,有才!

网友B:
此图有问题。其中必有蹊跷。

网友C:
大人,真乃神人也!

此贴当加精华。

网友D: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此图有问题。其中必有蹊跷。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在反馈网络中,加入Cff可以增加一个零点,校正环路中相位滞后的影响,避免振荡产生。

网友D:
此贴必火

楼主:
元芳在此!大人们有什么吩咐···

在反馈网络中,加入Cff可以增加一个零点,校正环路中相位滞后的影响,避免振荡产生。

大人所言及是···

网友F:
元芳假装办案去了,暂时联系不到,她表示压力很大,原因看不懂

网友G:
元芳<此处内容被屏蔽>去了,希望回来看到大家的表现。

网友H:
太有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此图有问题。其中必有蹊跷。

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人,真乃神人也!此贴当加精华。

值得顶

网友J:
大人,真乃神人也! 请问大人,  元芳 现在何处  ????

网友E: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元芳在此!大人们有什么吩咐···在反馈网络中,加入Cff可以增加一个零点,校正环路中相位滞后的影响,避免振荡产生。大人所言及是···内容的回复:

曾泰:“卑职跟随大人办案多年,断案虽不如大人之有如神助,但也略知皮毛......”

网友K:
元芳,你看楼主让咱们讨论电路问题,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啊。。。

网友L:
这电路好像是微分电路吧!

杺!

网友:
大人,此处必有隐情............

网友M:
元芳现在是鸭梨山大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元芳,你看楼主让咱们讨论电路问题,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啊。。。

网友O:
元芳估计也救不了你了

网友P:
元芳翻完宝鉴了没。。。

网友Q:
元芳你用快播看完了没,还不来

网友R:
大人,此图的背后一定隐藏一个天大的秘密...

网友S: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楼下如何解说。

网友T:
元芳,苍井空小姐找你谈谈

网友U:
元芳,谢谢你,你辛苦了!

网友V:
在下对此豪无压力,一丁点都不懂

网友W:
    年纪大了,跟不上形势,伶仃看到“元芳,此电路你怎么看?”还以为这是给某人的帖子,所以几天没有点击此贴。今日看了此帖,感到很好,形式新颖,又是讨论电路的平台。

    现在分析一下电路:RL为负载电阻,它将iL电流转换为电压,其R1与R2为采样电阻,其阻值要>>RL,RL的电压经R1、R2分压加在运放器的输入--, 输入+电压(0.8V)是基准电压,二者相等,其自动调节是这样的:当输出电流iL有变大趋势时,其RL的电压变大,其R1与R2的分压值也变大,此值输入到运放器的输入-端,使运放器输出变低,经I/V电路使其输出电流iL变小,即使输出电压变小,从而达到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不变的控制作用。

    Cff 为积分电容,在这里起加速反馈量的作用:电容的特点是其电压在电路突变瞬间保持其变化前的电压值,再逐渐增加或减小直至到稳态。R1与R2 之比,等于其电压之比,即:R1/R2=(UL-U2/U2,U2=UL*R2/(R1+R2),如R1/R2=10/1,则:U2=UL/11,可见U2(采样电压)仅为输出电压的1/11。如输出电压增加△U,其反馈到运放器输入-的电压变化量为△U的11分之1,如R1并上Cff,在输出电压增加△U时,由于Cff保持变化前的电压不变,即R1的电压不变,则这增加△U就加在R2电阻上,而不是△U的11分之1,故起加大反馈量的作用。

网友X:
元真累,什么事都为大人操心,哈,放松一下,来看看我们的断路器

网友Y:
元芳,以你现在的经验定也能不用看就可判断出这无头尸确已死亡

网友Z:
引用 网友B:
此图有问题。其中必有蹊跷。

大人英明

网友AA:
电子电路图看不懂,但对楼主与时俱进的帖子文风赞一个。

网友AB:
形式新颖,真的是很好呀!通俗易懂。

网友AC(2012-12-06):
曾泰,快,元方出事啦,出恭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在反馈网络中,加入Cff可以增加一个零点,校正环路中相位滞后的影响,避免振荡产生。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此图有问题。其中必有蹊跷。

网友AE:
元芳那里去了,大人等你分析案情啊。